380改220怎么改?已经搞好了,只需25元搞定!

楼主(2012-11-28):
今天收了一台台钻,回家才知道是380伏,家里没有380伏电怎么?求助大家帮帮忙!

找了两家修电动工具的,第一家太黑说改不了,要我拿两个电机和他换一个旧的,再找他50元。操、坑爹啊!
第二家说可以,加一个电容上去呜呜转起来了,不错,转久了也没有见发热,而且力道也够。

网友:
我收的小台钻也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1、加个电容,直接家用220V就行。

2、加个变频器,改三角接法

网友A:
建议变频器,直接改线动力不足,750w变频器,200多搞定。

网友:
我有220V的0.75KW的变频器?西门子的,要不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697

网友:
你看看这个是关于380改220的方法

网友:
和我的台钻电机一样的,原来是星形接法,我打开电机改为三角形接法后,开始接了一个25UF电容启动没有力,后来换了一个60UF电容使用5分钟,电机烫的不能摸,最后换上45UF电容使用很好,启动有力,电机使用20分钟有点温热。

网友:
我给人家做的设备电机是Y型接法3相380,我在家试机的时候改成三角形接法,用了30UF电容,可以启动,动力不足。老感觉还差点,

今天送到人家厂里去了,明天试试三项380,Y型接法,是不是够力气了。

网友:
上变频器吧,今天运气不错,在垃圾站找到一个220V单项750W电机,但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晚上回去试试。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指教,刚才换了个220伏0.75千瓦电机,启动后怎么是逆时针转呢?

网友B:
为什么我用的变频器,改星形接法后电机倒可以启动,只是没力,用木条头都可以压停,电机是1.5KW,2800转的,到50HZ时转速应该也是2800左右,就是没力,装上皮带后都转不了,轻载情况下。

是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呢,我的变频器是数控雕刻机上用的。

网友C:
改线加电容 就省省吧 没力  短时间就高温了 变频是王道

网友:
最简单的是改线串电容

网友:
http://bbs1.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398
小哥不嫌弃可以参考下我的帖子 我也改过一个  是三项电机 改成三角的 接220V的变频用 很好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变频器,直接改线动力不足,750w变频器,200多搞定。

380V改為220V只是改變接線方式
電流會變大
只要入線的線徑夠粗及電流夠用
兩者馬力是一樣的

功率和電壓是沒什麼關係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用的变频器,改星形接法后电机倒可以启动,只是没力,用木条头都可以压停,电机是1.5KW,2800转的, ...

把變頻器的最高頻率調到50HZ試試
你會有驚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指教,刚才换了个220伏0.75千瓦电机,启动后怎么是逆时针转呢?

电机不是啥高科技,没啥太大的难度,你的那个是不是4个线出?顶个启动电容?要是这样的话,把启动线圈的两个线对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线路没有动过,启动反转,请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一百五十元买的台钻,回来慢慢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路没有动过,启动反转,请高人指点。谢谢!

电机现在连接片竖象连改为横向接好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變頻器的最高頻率調到50HZ試試
你會有驚喜的

这个当然有调过,在这个频率,转速应该达到2800了,但就是没力,木棍都可以压停,低速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当然有调过,在这个频率,转速应该达到2800了,但就是没力,木棍都可以压停,低速就更不用说了。

有調過的話
那就是變頻器或馬達故障了
個人經驗變頻器故障的可能性比較高一點

若沒調過的話
變頻器最高頻率400,手動調到50hz用手可以壓停
變頻器最高頻率50,手動調到50hz的話,力量一定和馬達功率相同,若設定扭矩補償的話,會比原電機還大一點

网友B:
变频器是雕刻机上用的,1.5KW,最高频率400HZ,我是手动调到50HZ,转速应该在2800左右,调到60HZ,转速进一步提高,再调高转速就没有变化了。
大部分的变频器不都是最高400HZ的吗。

楼主:
找个人来接了线,可以正转了,可是开关那里不行了,原先没有改线时开关那里不管是开或是关都不打火,现在改了线,开关不管是开或是关都会打火,怕了,是不是改的不行?请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是雕刻机上用的,1.5KW,最高频率400HZ,我是手动调到50HZ,转速应该在2800左右,调到60HZ,转速进一步 ...

你的是普通馬達
能持續穩定工作在100hz就很不錯了

變頻器大多是vf控制(電壓-頻率)
頻率越低,電壓就越低
主要是維持電機的磁通量不變
當你最高頻率是400hz時
你調到50hz(最高頻率的 1/8)時
這時轉速是沒錯
但電壓也差不多只有220v的1/8=27.5伏
電機轉是會轉
變頻器補償力矩設定補償再多
沒力是一定的
用手都能抓停

但最高頻率設為100hz時就不同了
你調到50hz時
雖然電壓也差不多是一半110v
但加上力矩補償值下去
會和一般的電機力量一致

若最高頻率只設定為50hz時
保證更有力
原理同上
希望你能理解

网友:
差不多明白了,变频器设置里面原来可以设置最高频率,只是不知道我的那个国产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深圳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线加电容 就省省吧 没力  短时间就高温了 变频是王道

太武断了吧,电容的大小要合适的话,既有力,也不会高温。 我在台钻上应用非常的好。

网友:
呵呵 这本身就是一变通用法  曾经在油泵和真空泵上试过  两个字 没力  台钻上不太好衡量

楼主(2013-01-23):
已经搞好了

网友:
校长的指点很给力

网友:
什么样搞好也得说说吧

网友:
变频器200了,换一台1千瓦的二手单相电机,也就200左右吧。三相改单相,电机U相接相线,W相接零线,电容一端接V相,另一端接U,如果反转就接W。电容容量有一个经验公式,记不起了。

网友:
用电容转了两年.....感觉,电机噪音巨大,抖动,无力,发热严重.........自从用了变频器,一切都清净了,电机连续转一天,用手摸电机,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普通馬達
能持續穩定工作在100hz就很不錯了

除了最高频率还有一个基础频率要修改,电主轴用的变频器基础频率一般设在400hz,这样达到400hz时才到最高电压,要把这个改到50hz,调到50hz时就达到最高电压了。不妨试一试,看有没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普通馬達
能持續穩定工作在100hz就很不錯了

我的也同tangjk 一样的问题,
1.1KW的电机现在用了台安2.2KW的变频器,
普车上勉强用用吧,
齿轮变速最高2240上不去
现在最高900多转

变频器用了固定V/F曲线设置!
固定在50HZ,100%电压,理论上输出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