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金属驱动轮齿圈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11-28):
金属齿圈,是用CNC加工么??

还是直接线切割??

网友A:
不要螺母细节线切割就够了

网友:
线切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螺母细节线切割就够了

线切割的话,图太难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切割的话,图太难画啦……

==CNC要画3D图

网友(2013-03-13):
前辈们的 金属驱动轮 是用线切割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