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2电机轴咋拽不出来啊?

楼主(2012-11-28):
固定轴的两个螺丝用内六方卸掉了,就剩电机轴了。用钳子拽了,才拽出来一点点。
大家都是咋卸的。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轴跟转子在一起,跟定子分离以后,卸掉紧固的螺丝,用钳子夹住,边旋转边拉,很快就出来了,如果钳子捏不住,那就用斜口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跟转子在一起,跟定子分离以后,卸掉紧固的螺丝,用钳子夹住,边旋转边拉,很快就出来了,如果钳 ...

谢谢哥们。拽出来了

网友:
我用锤子敲了一晚上都没出来呀

网友:
那是因为 电机轴弯曲了所以很费劲  想弄出来的话先向相反的方向 定出主轴 然后再工作台上用锤子砸弯曲部分 主轴 就会断裂 这事在用钳子加紧就能拔出了。 弯曲的主轴校正也不好用,建议上述办法处理换新的。

网友:
我都是用新轴和锤子一点点冲出来的

网友:
拿垂子或钳子一点一点敲出来,没什么技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