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用键盘鼠标控制mach3?你落伍了,看看我的最新手机遥控mach3

楼主(2012-11-28):
  一直在想cnc这是个高科技,高科技怎能用鼠标键盘有线控制呢?这太不配套了,终于让我找到了个神奇的东东,通过手机蓝牙遥控电脑。哈哈,够意思吧。不过目前这种操作有点傻瓜,因为不会设置mach3全部通过按键来控制机器,所以有些功能还是需要电脑的。
  我不奢求完全遥控,但至少 XYZ ABC轴移动 复位停止 加载G代码 手机传输G代码 载入G代码手机直接对mach3输入G代码这些功能得有。当然这个已经实现了,只不过实现得不太好,因为除了遥控按键代替了些简单通过按钮能控制的功能外,其它功能是通过手机遥控鼠标实现的,或许是因为我不是高手。下一步有请高手将mach3的全部功能能通过按钮实现
例如 通过按键实现
主轴正反转 主轴停止
点动模式直接通过按键控制倍率  最主要是要实现这个功能
我只能想到这么多。

网友:
太神奇了,用的什么驱动?EVO 4G

楼主:
强烈请高人想出用键盘控制机器返回原点,用键盘控制点动的移动的倍率,用键盘控制主轴速度。单纯用键盘来控制,只要电脑键盘能实现的功能,手机遥控都能实现。

网友:
我手机用无线做电脑键盘,也做电视遥控

网友:
要是机器在干活中手机锁屏了  或者误触摸一下  那咋办?

网友A:
百度搜索 安卓 手机遥控器 很类似应用

简单一点的模拟鼠标键盘,  复杂点的,屏幕捕捉,远程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 安卓 手机遥控器 很类似应用

简单一点的模拟鼠标键盘,  复杂点的,屏幕捕捉,远程操作

嗯,高手把mach3的功能全键盘操控,那就完美了。

网友B:
无非是远程桌面  N年前就有了

本人手机 在家还操作单位里的服务器呢。 其实 可以任何地方,,只要有手机信号就行
茶一直用WM系统的PPC,非安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非是远程桌面  N年前就有了

本人手机 在家还操作单位里的服务器呢。 其实 可以任何地方,,只要有手机 ...

我也用ppc用滑二,全键盘,也用安桌,楼主用的那个遥控叫百变遥控,挺好用的,现新版功能挺好,现在回贴就是用手机打的字

网友:
你们都是神一般的人物

网友:
哈哈,也用过手机遥控电视,玩了一下就删除了。没什么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