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好我不好,战场难打扫。不干了不干了

楼主(2012-11-28):
费劲心思搞了好久,奶喷起来可是不得了,挡都挡不住,一丁点的缝隙都会漏,有人说喷刀,那更不得了,一万转铣台面的战场,看着头大,

网友A:
喷口这样放非常易飞水花,正确是喷嘴与工件平行,在工件表面形成水面,当铣刀加工时就会形成平面水膜就不会太多水飞了

楼主:
各种姿势都试了下,好像相差不大,刀是坚决不能喷的。24v小电机厉害,给了9v就这状态,万向管没法调开关,节节漏水,还以为很严密,

网友:
主轴先低速转动,调整好喷嘴,主轴再开合适的转速。
还有丝杠、导轨防护做完整,可以它们了。导轨能刮屑还好点,丝杠进杂物就加快磨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喷口这样放非常易飞水花,正确是喷嘴与工件平行,在工件表面形成水面,当铣刀加工时就会形成平面水膜就不会 ...

如果加工浮雕,喷嘴就可能刮到工件而歪掉。

网友:
螺旋刀的确甩得很严重,买钨钢刀棒来磨刀,就很少甩出来。

网友:
万向管里面塞软管,就不会漏水了。

网友:
不喷刀受不了,喷了卫生难搞,像我这种在家里玩的也不知道咋搞。

网友:
我都是用泡沫塑料布,把主轴包起来,比刀头高2CM左右,基本没有喷出来的。而且这种布软软的,不会磕到压板。

后来换了一个办法,用68MM的透明热缩管。用火热一下就包住主轴

网友:
.

流量 太大了吧   循环供给  是必须的

精尽 人忙哦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所言即是,看来都是折腾过的呵呵。
主轴我也试着包过(看主轴上还有橡筋圈),有点危险。
万向管买了8根,根根都漏,关小开关的话开关还喷老高,气人,本来就够忙,这些小东西还折腾人就烦人了,软管怕是不好塞,洞洞很小,我买的小号的万向管,先将就了,反正都是遍地流。
是循环的,流量没法再小了,已经是9v电压,再小电机不动。
要做冷却的兄弟们可想清楚了,一大堆事儿,
不过对机机肯定是有好处,下午干了一小时,刀冷,连主轴都是冷的,以前此时的主轴可是很热乎地。
改天把油漆喷枪装冷却液,雾化喷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所言即是,看来都是折腾过的呵呵。
主轴我也试着包过(看主轴上还有橡筋圈),有点危险。
万向 ...

水泵电机 太给力了吧?  或者 电源换小

那种卖6、7块的小水泵,  大概就够用了

网友A:
RE: 她好我不好,战场难打扫

引用 网友B:
如果加工浮雕,喷嘴就可能刮到工件而歪掉。

不会的调整好了不会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调整好了不会走位

我没说清楚,比如在一个工件上铣三个圆柱。

网友:
買幾塊壓克力板..圍成一個箱子!~

正面做個可掀蓋的...

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姿势都试了下,好像相差不大,刀是坚决不能喷的。24v小电机厉害,给了9v就这状态,万向管没法调开关,节 ...

我用的这种万向管不漏水  万向节里面有个透明的塑料软管。

网友:
十在是流量太大而又关不小的话加个三通分流一部分,就是一根出口管子你用,一根出口管子送回小泵的进口去,这样流量可小一半。

楼主:
早上起来顶一顶,看下兄弟们的建议,下午好去改进。
水泵是买的24v韩国小水泵,
万向管可能大的含内管,改天去看下。这个小管子关节处使劲一拧就可以脱节。
油盘前面是有机板,可拆的,后面由于步进碍事要弯曲,用的铁皮,两侧暂时用的薄木板。Y轴防护很难做,开始用橡胶风琴板,电主轴锋利的铁屑在挤压的时候很快就刺穿漏液,钣金甲更别提了,做不到配合严密,

网友C:
我准备把主轴抱箍里面钻两个洞洞   让奶水流过给电机散热  跟模具水温机散热一样   喷口用扁头的  让她拉扁扁尿  我也是24V的二手水泵   3分钟能把5升的油壶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主轴抱箍里面钻两个洞洞   让奶水流过给电机散热  跟模具水温机散热一样   喷口用扁头的  让她拉扁 ...

乳化油干了粘粘的,像菜油一样,而且溅洒面积太宽,消耗很快。

打扫

打扫

Y轴成功,不漏溅液

Y轴成功,不漏溅液

挡板封闭,胶片滑动

挡板封闭,胶片滑动

到处喷起都是

到处喷起都是

半瓶还剩这点

半瓶还剩这点

还好300400的板子干完

还好300400的板子干完

楼主:
不干了,起码轻易不喷,太耗太难打扫。

网友D:
两种方法
A坏男:上床直干,怎么滑怎么兴奋怎么来,干完活出完力,累了倒头就睡,管他咋着呢
B好男:上床前先舒展舒展,各个部位充分润滑预热,轻缓操之~~~完活细细打扫擦拭,还再给盖个啥挡挡风啊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