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飞不起

楼主(2012-11-28):
已充满电,4.15V,飞不起,以前好地地的,近日才是这样,新买电池也是这样,正烦闷

楼主:
大浆和尾桨都转,就是飞不起.

网友:
转速不够吧?玩多久了?911的主电机和尾电机都是空心杯,寿命很短的!

网友:
电机不行了可能!!

网友:
上视频才是王道

网友:
建议LZ依次排检:

(1)  检查旋翼头上的锁扣连杆有没有炸丢松脱的,主桨不正会没力的。

(2)  如果常常让电机高温运作,这电机可能已老化没劲了。
       控微调全回中,你手拿著脚架推油门,就知道电机够力不。

(3)  如果以上都不行,那可能是主板上的N-MOSFET低导通电阻
       坏了,A03416 (4元10个)。但要换这个不算容易,宜退修。

希望对你有帮助,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陈伯的讲解够详细,顶一个。我有两架911现在都能正常飞行。楼主可以用一只手捏住飞机另一只手拿控加油,看看加油时转速有没有明显上升。

楼主:
看看伟力几时搞展销,拿去搞搞,不成的几十元处理掉。多谢以上各位

网友:
电机没力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好好检查检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看伟力几时搞展销,拿去搞搞,不成的几十元处理掉。多谢以上各位

1357622016兄:

如真是主电机老化,自己更换甚容易的,原厂的才20元。
玩模型的少少动手总免不了。

陈伯

楼主:
35元卖出去了

网友(2013-01-14):
现在还不会自己动手啊,真着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357622016兄:

如真是主电机老化,自己更换甚容易的,原厂的才20元。

问问陈伯,平时自己动手都准备些什么工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问陈伯,平时自己动手都准备些什么工具?

小石头兄:

玩V911的最基本工具:
剪刀、介刀、大小十字批(螺丝刀)、小一字批(螺丝刀)、
尖咀钳、小镊子、电烙铁。另要备:AB胶、502、热溶胶。

你可以每次做修理时按需要去增加工具。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石头兄:

玩V911的最基本工具:

话说我的F47上面掉了个电感,我现在都没焊上去,不知道怎么焊了,现在的板也太小了,以前做电工电子实习的时候,器件都是插片的啊。。。

网友:
    还有个原因不知您查了沒有,电池线断股了,由于摔摔打打电池线只有几股连着,在大电流下压降过大,我有一次就碰到过,新电池飞一两分钟就起不来了而此电放在另一架机上还能飞4,5分钟,开始也怀疑这呀那的,结果用放大镜一看只有両叁股线连着索性换了两根粗点的好线,故障全无。我有一架911一架火龙角黄911每天轮流飞几个起落,半年多了几乎沒坏过什么大东西,出勤率很高哦!可是鬼迷心窍入了一台华v100d6是每飞必坏,尾齿轮老出毛病不能锁尾,开始以为技术不行,可我在模拟器上飞直机都能精确控制,飞华的机只要一荡就不能改出了,看来是所谓的4通无付翼控制搞得鬼,华机也太脆弱了只好当摆设!

网友:
还不能发帖,借你的帖子问个问题。我的911现在顺时针缓慢自旋是什么原因?试过重新对频,主尾电机都换过新的了。另外每次左右侧飞幅度大点机身就抖的厉害,是什么原因?主轴已经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