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多啊,小铣床用中心钻打孔,机头抖动很大

楼主(2012-11-28):
菜鸟问题多啊,小铣床用中心钻打孔,机头抖动很大,有没有问题啊?老师傅指教指教

网友:
刚性不好或者是主轴不垂直?中心钻没问题吗?

网友A:
中心钻打什么孔?中心钻只能钻几毫米深,这几毫米就能让机头抖动?老大您不会是用中心钻当麻花钻来使吧

网友B:
应该是中心钻没有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心钻打什么孔?中心钻只能钻几毫米深,这几毫米就能让机头抖动?老大您不会是用中心钻当麻花钻来使吧

铣床用,钻夹头夹着,打个定位孔,再上麻花钻打深孔,肯定不深,就几毫米,但机头抖动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中心钻没有麽好

中心钻买的成品哟,A型的,不会要自己磨吧?

网友:
新的中心钻已经磨好的,是不是夹歪还是床自己逗

网友:
上几张图看看大家才能找到原因

网友:
买钻不锈钢用的双头钻头就可以,这样的钻头很短,打定位孔能够很准确。

网友:
机床自身的毛病.与中心钻没关系.

网友:
没图什么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