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尾巴问题

楼主(2012-11-28):
NANO飞了60起落尾巴晃的厉害,换了MCPX一套东西尾巴更锁不住,是不是不通用有谁知道

网友A:
NCPX的尾电机是6.5mm的,这个非常。。。而且感度不可调。。我改无刷后只能靠调定速来适应它,不是追尾就是小金鱼。。
另外检查一下尾管,因为是圆的所以飞多炸多了尾座会滑,就会晃

网友B:
尾管太长了吧

网友C:
LZ有可能是主电机不行了…

网友D:
主电机60个起落就应该换了。。。那电机活不了那么久

网友E:
NCPX机架改无刷蛋疼,接收板移置到MCPX主体还行!

网友F:
是主电机完蛋了。。。主浆转速不够,所以锁尾也不好

网友G:
没有玩过 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