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木头长毛,铣A3板断刀。

楼主(2012-11-28):
雕刻机新手,绝对新手,干了块木头,长毛,干了块A3板,断刀。
雕刻刀是自己用一只废铣刀磨的尖刀,S9000,F500,下切2毫米,行距0.2。
铣刀是HSS8毫米的。F300,下切1毫米,S2000,ARTCAM出的刀路。深度22毫米。干了两次,第一次走到16深的时候,刀具磨损了,对刀重新干,干到22毫米的时候,刀具卡死,掉牙了。

网友:
楼主,你的机很强大!
拍段视频,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建议把丝杠回差,丝杠支撑回差做得尽量小,电机稳固,连轴器刚性好。
你测了没,
不补偿的情况下,各轴的回差分别多少?
用手使劲侧推导轨,表针指示多少?
相信你的机,会越来越强大。

网友:
看參數就知道必斷無疑

你車床用白車刀車8MM工件時會一直開2000轉並進刀1MM?
轉速超過了刀具的負荷值
用液態氮冷卻還是一樣會馬上磨損的
刀具磨損後切削力減少
刀肯定被擠斷

300X25/8=937.5
銑鋼板時不要超過這個轉速就可以
再加上適當的冷卻液(台灣銑鋼鐵一般用太古油加水)
刀具就不容易磨損
擠刀的狀況會改善很多
若還是斷刀
就要考慮馬達的馬力是否太小了
馬力太小堵轉時一樣也會擠斷刀

木頭起毛大部份是木料太軟
轉速太低及刀具不夠鋒利
換塊代木來雕刻保證什麼毛都沒有

楼主:
校长说的有道理
8毫米铣刀,小吃刀,2000转应该并不算高,也有用皂化液冷却。
但我的动力可能是小了点。
木头起毛应该主要是刀具磨损了,转速也只有9000。
非常感谢

网友A:
软的木头不行,就是行也是抵挡货。找几块大的地板料,拼成一体,固定住,再上床干,效果不同,鸡翅,虎斑,红檀,酸枝,花梨木,洋槐,黑槐。。。。

网友:
下切2mm 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的木头不行,就是行也是抵挡货。找几块大的地板料,拼成一体,固定住,再上床干,效果不同,鸡翅,虎斑, ...

这就是酸枝木,可能是我的刀不锋利了。

网友B:
铣A3整刀切削也是断刀原因之一,夹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A3整刀切削也是断刀原因之一,夹刀了!

那咋整,把圆整个清除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校长说的有道理
8毫米铣刀,小吃刀,2000转应该并不算高,也有用皂化液冷却。
但我的动力可能是小了点。
...

吃刀1mm不算小吃刀
小吃刀是吃那種0.02mm

當切削線速度超過刀具材質負荷時
切削瞬間產生的熱量無法被冷卻液即時帶走
溫度會開始上升
刀尖溫度上升到500-650度左右
刀具硬度開始下降
這不叫退火
退火溫度要到800度以上才叫退火
這叫紅硬性(也叫紅赤硬度red hardness)
當刀尖軟化到比工件還軟時
就不是切削工件了
而是工件切削刀具了
刀具磨損開始發生
等磨損到一定值時
無切削刀
但是x.y軸繼續走
這時就會把刀具擠斷

鑽不鏽鋼時也是一樣的道理
刀尖繞紅了還鑽不下去然後斷掉
刀具裏添加鈷可以改善
但不能完全避免
要避免紅硬性的發生
變更刀具轉速及進給率才是王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