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直机悬停的问题

楼主(2012-11-28):
各位老魔问下,我现在刚入魔,在
模拟器
上练习直机,但是悬停的话要不停的调摇杆,不停的调才有这个悬停的意思,我想问下悬停就是这个样子来达到的吗?真机悬停也是这样来完成的吗?麻烦个位前辈解决下!

网友A:
是要不停修正的,玩6通飞机,你就别想手指会有空干其他事情

网友B:
的确是要不停的微调,不过,微调的量是非常小的,练习的就是这种条件反射。

网友C:
是这样的,手指不停,很累的!

网友D:
是要不停修正的.想偷懒就上飞控。买个飞控和买个好的450差不多

网友E:
必须的 不想就别玩

网友F:
学习了,现在手指僵硬,苦练兰花拂穴手中。。。。

网友G:
感觉好难哦

网友H:
这叫碎舵,不停的修正,无副翼这种修正频率就少点了

网友I:
哥们现在V8,可以脱控点烟,哈哈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悬停练一段时间看来还是直接上飞控了

网友J:
就是要不停的修,伤不起啊,大拇指练得麻木迟钝关节痛

网友K:
看你喜欢哪种了。有人喜欢脱控,就上电子设备;有人喜欢手控,就上有副翼。俺属于后者,劳碌命型儿滴

网友L:
就因为这个难度所以才喜欢直机
不喜欢没难度的东西。

网友M:
是要不断修正的

网友N:
好像在模拟器里面的无副翼也不能脱控,不知道真机如何。

网友O:
练久了。。你就不知道你的手有没有动了。或者怎么动的了。。。
炸完机不知道怎么炸的。。。回想机机的炸机姿势。。哦。。。错舵了。。升降当油门了。。

网友P:
只想赚分 然后发帖 我是新手 问题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就是要不停的修,伤不起啊,大拇指练得麻木迟钝关节痛

你怎么知道是大拇指啊,也有可能是食指和大拇指抓干啊

网友:
好像是要不停地动动动~

楼主:
呵呵,我现在在狂练模拟器呢

网友:
肯定要修正

网友Q:
引用 网友I:
哥们现在V8,可以脱控点烟,哈哈

经常腾出一只手来轰苍蝇得路过,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免苍蝇打扰得高招?

网友:
引用 网友Q:
经常腾出一只手来轰苍蝇得路过,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免苍蝇打扰得高招?

用你的飞机削苍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