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调试求助

楼主(2012-11-28):
四轴机机低飞时会向左移,还有刚开机时电机的响声不一致(电机是使用新达西2212 kv930,电调是hw30A)这两个问题是什么原因造成,有哪位仁兄清楚呢。还有我是使用kk飞控X模式。

网友:
没飞过KK,沙发一下

网友A:
做油门行程,电机浆是不是有震动还是电机不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油门行程,电机浆是不是有震动还是电机不水平。

油门行程是做过几次了,我比较在意的是为什么 “开机时电机的响声不一置”,我看别人的视频开机时候电机的响声是很齐整的。这个问题会不会影响到他偏移呢?电机浆到时没发现他有很大的震动。电机水平应该增么分辨出来呢?

网友:
电机问题?

网友:
行程没校准好也会导致通电时候声音不一致

网友:
开机时电机的响声不一置,应该不是 最大的问题,应该看看机架 控和电机 是不是有高低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