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有刷电机真的寿命到了吗?(12月17日补充心得)

楼主(2012-11-29):
最近总觉得我的MCPX不够力,近几天竟然还时常听到咯吱吱的声音,电池的续航时间也明显减少了很多。初步判断该是原装的有刷电机寿命到了,准备更换。但由于小时候摆弄电机的经验告诉我,可能是电机轴承的润滑不畅顺,本想加点油试试,但又好奇,想看看电机碳刷的磨损程度到底如何,于是拆开查看。结果让我有个小惊喜,电机寿命还未到,几十元的原装电机还能继续发挥光热
首先用一字螺丝刀将固定电机尾盖的卡子撬开,拆开后的情况如下

电机里面非常的脏,这样脏的内部,性能肯定不行,

但碳刷还有一大截没消耗掉,这就是惊喜

其实只要转子的极片没有磨损光,电机还是能修复的,用其他大碳刷DIY一对

于是对电机内部进行清洗,先将堆积的碳粉末清理掉

这是收集起来的碳粉末好多,然后再用水(本人是用70%的医用酒精,突然想起可能酒精会对漆包线有损害,所以建议用水)和软毛刷进行清洗,

清洗后非常的干净,

再放到台灯上烘干

又是一个新电机
当然由于之前有咯吱吱的声音,本人认为轴承有可能有轻微的磨损,在组装好后经试转确实轴承有轻微的润滑不畅顺。于是对轴承加润滑剂,本想加机油的,但鉴于本人手头上有二硫化钼润滑剂,而轴承有轻微的磨损,肯定也有细微的磨损沟壑,所以加了二硫化钼润滑剂,细微的二硫化钼在沟壑内相当于很多的滚珠,对轴承的润滑会比机油好些。要注意的是,润滑剂只加主齿轮的那头就好了,那里受力最大,而尾盖处千万别加,一来湿润到碳刷则会影响到电机的性能,二来是尾盖处的轴承受力不大,加了效果也不明显。
12月17日晚
补充:在做以上处理后,飞了5个电左右,又出现噪音,动力有所下降,看来还是润滑不好,而且感觉噪音是尾盖发出的,看来尾盖轴承处还是有必要润滑的,之前的判断有误而且二硫化钼润滑剂 的效用时间不长,貌视已经干枯失效。以前我试过前后轴承处都加机油润滑,但机油湿润到碳刷确实会影响到电机性能,这点没错,所以后盖处不能加机油。这次在前轴承处加机油,保证润滑效果;后盖轴承处加润滑脂(俗称黄油,车用的),即保证润滑,又保证不湿润到碳刷。这样处理后到现在已飞了近20电都未再次发生噪音。

网友A:
電機上的CE標誌不錯!呵呵

网友B:
铜套的电机 哪有轴承啊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套的电机 哪有轴承啊 - -!

轴承分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电机壳上那个铜色的圆件就是轴承,或许就是你说的铜套,但我是这么叫的。

网友A:
想问下LZ,你的这个电机飞了多久了?我也买了MCPX2,就是不知这两个有刷电机寿命几何。

楼主:
RE: 你的有刷电机真的寿命到了吗?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LZ,你的这个电机飞了多久了?我也买了MCPX2,就是不知这两个有刷电机寿命几何。

我也不太记得了,但大约100电打下吧,可能更少,其实我飞得真的挺少有时一电都没飞完就算一趟。好像有模友只飞了几十电就说坏了,还有说能飞200多电才坏的,据称该类电机设计寿命在50小时左右,可能玩看人品。实在坏得快又不打算换无刷就上淘宝买替代品吧。

网友:
不错,又省米了

网友:
邪恶的台灯…

网友:
支持自己动手

网友:
省米省到家了,下次也学学楼主

网友:
模型用有刷电机,为了最大化节省成本,都是用铜套,硬摩擦,效率低下。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比,效率不到无刷电机的3/1。

网友:
是要定时清理马达了。

网友:
第七张图上那两个突起,旁边还有份保健须知。楼主不会是……

网友:
碳刷的寿命还是在那里摆着。。。。有刷的痛

网友:
学习了.我的mini cp也坚持着用有刷

网友:
我也常常在銅套上加高速啤令油,另外我喜歡用有孔的 N30 馬達,可向內部噴接點還原濟,順便清潔一下。我的碳刷比樓主損耗得更利害,初飛時馬達休息五分鐘就可降溫,但到後期要等十分鐘才能降溫,所以剛試了找棄置的馬達對換碳刷,效果似乎不錯,線圈及磁石殼可繼續使用!

网友A:
省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LZ台灯哪买的?这个角度看上去不错!

网友:
不错!自己动手!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分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电机壳上那个铜色的圆件就是轴承,或许就是你说的铜套,但我是这么叫的。

多谢指点 明白了

网友C:
楼主是妇科保健医生?  像我一晚上连续飞十几块400mah电的,估计有刷玩不了2个星期。尾电机1个月也要消耗3-4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妇科保健医生?  像我一晚上连续飞十几块400mah电的,估计有刷玩不了2个星期。尾电机1个月也 ...

难道只有换无刷??

网友:
裸照不错  哈哈哈哈哈 字数啊 字数啊  哈哈哈哈

网友:
RE: 你的有刷电机真的寿命到了吗?

引用 网友A:
难道只有换无刷??

我已经用无刷了,mcpx的钱花在升级上,mini cp的钱花在维修上。

网友:
省钱的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