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谁知道安川编码器的信号的安义

楼主(2012-11-29):
型号re90c-2048c,借用网上的图片,我想确定一下蓝色的线是A项还是绿色的是A项,说的有点复杂
线色左起
橙色,灰色,红色,空位,绿1,绿2,黄1,黄2,兰1,兰2
(信号地?),(0?),(5V?),(A?),(-A?),(b),(-b?),(c),(c?)
万能的坛啊,帮助一下,填一下

楼主:
用过安川伺服的进来讲解一下哈

网友:
今晚找張图给你

网友:
安川伺服 是什么东西? 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
很简单,首先你要确定+5V和地端,那么红色的一定和里面一片贴片电解电容的(有的就是普通电解电容)+端相通的,剩下的是,绿1,绿2,黄1,黄2,兰1,兰2(有可能另外一个色彩是有条别的色彩中间走过,以区别的。你要仔细看整个线段)。这三组你应该旋转着用示波器挑选出一组手转一圈输出一个方波的线段,假设兰色那么就属于+Z,-Z,剩下的两组就一定是A B信号了。
--如果你有点电子基础这个太容易了,比如你还可以看看是否有一片IC的型号类似叫AM26C31C的芯片,如果找到那么我门前面的推理成为现实!下图是我学习过的某编码器接头的记录,,,,仔细 智慧 耐心 成功!

网友:
补充:首先电源不要接错,其次,先找出Z相 那么AB两路就没关系--因为都属于 长线驱动方式

楼主:
这个思路真的太正确了,能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安川伺服的进来讲解一下哈

不懂帮顶,大侠,最近在研究伺服编码器了啊,

楼主:
找到了
欧洲旋转磁铁型编码器 Yaskawa SGM (04U3B4L, etc) with magnetic rotary encoder安川SGM(04U3B4L等)与磁旋转编码器

pin1: blue => A ch output PIN1:蓝色=> A声道输出
pin2: blue/black => A/ ch output PIN2码:蓝色/黑色=> A /声道输出
pin3: yellow => B ch output PIN3:黄色=> B声道输出
pin4: yellow/black => B/ ch output PIN4:黄色/黑色=> B /声道输出
pin5: green => C ch output PIN5:绿色=> C声道输出
pin6: green/black => C/ output PIN6:绿色/黑色=> C /输出
pin7: gray => supply dc 0V 7脚:灰色=>电源DC 0V
pin8: red => supyly dc 5V PIN8:红=> supyly DC 5V
pin9: orange => frame ground PIN9:橙色=>帧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了
欧洲旋转磁铁型编码器 Yaskawa SGM (04U3B4L, etc) with magnetic rotary encoder安川SGM(04U3B4L ...

(有可能另外一个色彩是有条别的色彩中间走过,以区别的。你要仔细看整个线段)前面我说的没错吧,中间都过一条细黑线段以示低电平哦,橙色是信号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另外一个色彩是有条别的色彩中间走过,以区别的。你要仔细看整个线段)前面我说的没错吧,中间都 ...

现在手头正有一个垃圾货,华中HSV-16-20型伺服驱动,一个安川的SGM-04A312电机(400W),电机的编码器正是我上面所说的,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转起来,用以无动力主轴的动力源,电机和驱动的接头在淘宝上下了定单,第一次搞伺服,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望多多指教。现在还有个搞不太明白的地方,电机的分辨率是2048,而驱动器定义可选的选顶里没有2048,有1024,2000,2500线,说我在驱动里选择1024线还是2000线那,如果选1024正好是整数倍,而2000线电机转一周将有48个脉冲的误差。头脑糊涂中,大虾们指点迷津。我知道每家伺服驱动是有自己的特点,只是希望用户使用自己配套的设备,但是伺服的原理是一样的,必然有破解的方法,坛里的高手们行动起来,普及一下伺服知识,好让我的国产伺服操一下日本电机

网友:
不懂帮顶 一大堆就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