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AP被抛弃了吗?

楼主(2012-11-29):
DOS的推出相对于31AP有一个重大改进,那就是OSD连接不再与数传接口并联,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使用数传的同时不会降低OSD的刷新速率.而31AP却还继续使用着数传接口并联的接法,为了能连接地面站,不得不降低下传速率,这样在OSD界面和地面站上看到的飞行姿态会有一个很大的延时,也许自动飞行无所谓,但对喜欢平衡模式飞行的玩家是个严重的缺 陷.其实31AP改OSD接口,应该非常简单,只需要在原有程序上加上一小段代码而已.将数传接口输出信号以高速率从GPS的TX口并发输出就行.强烈要求飞宇不要只顾着DOS和传说中的41AP,也花点小时间兼顾一下31AP啊,毕竟目前飞宇系列中31AP的用户应该是最多的.

网友:
感谢大家对31AP的支持
31AP当然没有被抛弃~
最新固件V2.1已经发布了~~~~~~~~~

更新日志:
        2012年11月29日 V2.1 更新:
        1. 可以使用GPS的TX端口连接OSD,数据传输更流畅(需要hornet V1.6以上版本固件支持)。
        2. 航线飞行时航点总数最多可以支持到20个航点。

        2012年9月25日 V2.01 beta 更新:
        1. 副翼转弯姿态保护改为30°,防止一些飞机转弯时失速。

下 载地址:
http://www.feiyu-tech.cn/download.php?id=56

网友:
31AP用户提个建议,能否将航线飞行模式下通过方向舵控制转弯,而不是用副翼转弯。

网友:
20航点,要更新了

网友:
31AP这个平台已经过时了 快停产了 41AP快出来了!平台老了 该淘汰的时候还是要淘汰掉的

网友:
31AP的固件飞宇应该是最后一次发布了 硬件支持的东东似乎基本都开发完了

网友:
过他半年一年的 估计DOS也能开发成31AP现在所具备的功能~很期待航线模式的开放!我有套DOS 确实要比31AP好用一些~效果也好一些

网友:
什么飞控都是要靠调整  31AP 调整好 还是不错的 请看31AP 自驾调飞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