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 H飞控跟踪云台 跟踪天线开箱 持续测试

楼主(2012-11-29):
等你好久了跟踪今天到了  哈哈  上开箱图  由于平板天线没到呢  准备周末户外测试

跟踪接头

无限360度旋转

金属大齿轮 绝不会滑牙

用三脚架快拆板  安装三脚架  标准口

没接线呢

跟踪后边接头   可以接GPS实现走动跟踪 蓝牙接口 和手机蓝牙连接实现手机上看飞行轨迹

总结 优点1.可以360度无限旋转没有线的干扰
            2. 跟踪顶部预留图传接收机安装螺丝孔
            3.结构紧凑  金属外壳 金属齿轮  质量保证
            4  与升级接口  可以升级  蓝牙和GPS接口  多重功能
            5.标准接口  与标准三脚架通用
            6.3S供电 可以和图传用一个电池
            7.  内部有视频放大器 有两个视频输出接口 可以实现2个显示器同时显示
     缺点 1.线的接口不是莲花头,要自己改。

等后天平板天线到了再去测试效果。

下午把线接上了

网友A:
太棒了,等结果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千呼万唤始出来!等测试结果

网友:
帖子是H,ID是江南,有意思啊!

网友:
看外表好像很简陋,不过还是很期待测试结果和测试视频!

网友:
单看外观比较简易,不知质量和效果如何。一代产品啥价格?

网友:
同样支持H控的产品

请勿发布商品链接,否则视同广告贴予以删除

              天茫

网友:
等了那么久,终于出来了!

网友:
这个必需要顶一下。

网友B:
水平旋转那个齿轮我觉得 还是软齿的更好比如skylark那种。尤其是天线较重的情况

网友C:
跟踪原理是怎樣?

网友:
360度旋转,这个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水平旋转那个齿轮我觉得 还是软齿的更好比如skylark那种。尤其是天线较重的情况

不知道了吧,就因为skylark的跟踪软胶齿,重载才打滑。新版skylark跟踪已经改成金属齿了,旧版软胶齿用户可以付费升级到金属齿。

网友:
多少钱?麻烦楼主告诉下,PM吧

网友:
看上去很不错啊

网友:
我也预订了,等待中••••••••••••••••

网友E:
舵机也是自带的吗

网友:
期待测试结果……等了好久终于出来了

楼主:
视频通道 传输飞机方位信息的

引用 网友C:
跟踪原理是怎樣?

视频通道 传输飞机方位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舵机也是自带的吗

是自带的  2个舵机  一个360度 一个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视频通道 传输飞机方位信息

视频通道被占用了,那飞行视频岂不是看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通道被占用了,那飞行视频岂不是看不了了?

不影响  原来怎么看还怎么看

网友:
什么价格  关注

网友:
支持,一定要一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了吧,就因为skylark的跟踪软胶齿,重载才打滑。新版skylark跟踪已经改成金属齿了,旧版软胶齿用户 ...

我觉得就是重载的时候打滑才好保护舵机,打滑转过了控制系统能自己转回来的.我原来用老鹰树的,因为挂的重弄坏好几个舵机了,后来自己加了阻尼才好

网友:
我也订了,只是下手迟了一步,没抢到测试版,贵了二百,还要等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就是重载的时候打滑才好保护舵机,打滑转过了控制系统能自己转回来的.我原来用老鹰树的,因为挂的重弄 ...

舵机是辉胜995  TB写的是10KG力量   跟踪加平板也就3KG不到  没有很大的重量 能承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辉胜995  TB写的是10KG力量   跟踪加平板也就3KG不到  没有很大的重量 能承受住

我用的是17公斤的舵机,跟踪天线总重2公斤不到,都把舵机弄坏了.不是总重多少的问题,是这个重量相对于齿轮位置产生的杠杆效果,还有转动时的惯性.我自己的云台加了阻尼后又把电池还有别的一些东西一起挂上去了,总重量超过4公斤,都没事了

网友:
看看  学习下    顺便刷点经验哈哈哈   谢谢LZ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是辉胜995  TB写的是10KG力量   跟踪加平板也就3KG不到  没有很大的重量 能承受住

辉胜舵机虚标挺多的,平板天线和接收机还是控制在1kg以内或者左右比较靠谱。
我之前用橡胶水平齿的sky跟踪,平板加接收机只有500克,还打滑了(好像舵机也是辉胜这个型号),不过原因是胶齿打滑,差点没丢机。因为这事出了,才反馈给sky售后,后来才有了改进的金属齿版。
H的跟踪在开发之初,我就给几米建议,要么金属齿,要么尼龙齿,所以H的跟踪一上来就没有橡胶软齿,也就不存在打滑丢机的隐患。
当然不排除有的跟踪设计有些问题,重心不对或者自身结构过重,给舵机造成大负荷。一点设备就超过舵机负载,只能配备更大拉力的舵机。

网友A:
这个跟踪需要数传电台的支持吗?

网友A:
这个跟踪需要数传电台的支持吗

网友:
杠杆效应,所以舵机都写10KG*CM的,比如5cm,就只有2kg了。
跟踪从视频取信号,不需要额外的音频或数传通道。
底座这里做得比较锉,接口这里位置没对准,还有待改进

网友D:
H的跟踪原理是从帧间回扫获取飞控回传的坐标数据,和老鹰树跟踪实现方式一样。最简洁,从视频信号中解码坐标,不用买数传,也不占用音频通道,也不影响视频。
帧间回扫来源于70年代兴起的图文电视技术,图文电视是在模拟电视系统中,电视屏幕每秒显示25帧电视信号,每帧625行,每行从屏幕左侧扫到右侧,每帧分两场从屏幕上边扫到下边。每帧625行中实际显示在屏幕上的只有575行,还有50行是逆程,是看不到的。逆程通常除了用来传输测试信号外还可用来传输额外的数据信息,包括图形、文字。在接收端观众使用专用的图文电视解_码_器可以在屏幕上收看到所传送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H的跟踪原理是从帧间回扫获取飞控回传的坐标数据,和老鹰树跟踪实现方式一样。最简洁,从视频信号中解码坐标 ...

说的很清楚,受益了

网友C:
請問樓主, 如果被幹擾跟踪天線會指向幹擾源嗎? 1.2G ch9 在地上開機可能會幹擾在天上飛的1.2G CH8.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樓主, 如果被幹擾跟踪天線會指向幹擾源嗎? 1.2G ch9 在地上開機可能會幹擾在天上飛的1.2G CH8.

不干扰 只要俩飞机图传频率不一致就不干扰

网友:
这个花了多少钱
厉害

网友(2014-05-30):
H的跟踪云台。。。坐等测试结果入手了

网友:
我想知道网上那个天线靠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