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线规跟丝杠上面的锈

楼主(2012-11-29):
用wd40或者柴油那个更好些

网友A:
当然是wd40好。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对。没有WD40 柴油也可以

楼主:
不知道wd40会不会有腐蚀

网友C:
有些已经侵入了,WD40没用的

楼主:
那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D:
meiyou煤油就 可以哦了

网友E:
丝杆用布条来拉
线轨用丝瓜轮或者布轮来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