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翼展滑翔机为什么不能用函道坐动力呢?

楼主(2012-11-29):
如题!!!!欢迎老鸟来拍砖!!!

网友:
因为他是大翼展滑翔机

网友:
有大翼展的滑翔机用函道的呀!~涡喷的也有!~脉动的也有!~

网友:
可以用呀!

网友:
个人感觉涵道的桨叶并不能把电机的性能发挥到最优

网友:
有的,还很多

网友:
涵道的优点是像真,缺点是效率低,重量大(算上电池、电调等)。
滑翔机对动力的要求不高,开动力的目的基本是把飞机拉高或救机,但对重量则要求苛刻,还有就是气动阻力要小,这些似乎都不是涵道的强项。

网友:
为什么不行?

网友:
喷喷滑翔机

网友:
滑翔机板块那边有个fox 加涡喷的3d视频

网友:
     螺旋桨拉力容易提高,但飞行速度不易提高。
    涵道推力小,但飞行速度可以很快。
       所以,涵道用于高速飞机。   反之,涵道用于低速飞机,推进效率非常低。 滑翔机的动力侧重于推力,而不是速度。螺旋桨飞机的极限速度也就700公里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