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

楼主(2012-11-29):
恒力4225 4822  双天4010 郎宇2814这几个电机,哪个比较好啊
XA650机架,6500云台,NAZA,5N

网友A:
估计很多人会选4822

网友B:
双天就算了。。到现在没见过像样的曲线

然后就看你想放多大的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很多人会选4822

4822用的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天就算了。。到现在没见过像样的曲线

然后就看你想放多大的浆了

那就是在恒力和郎宇里面选咯?
4轴,浆也不能太大了
主要是看那个电机质量好,动平衡好,浆可以根据电机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4822用的人多?

要拉微单,整机重量肯定不轻。2814效率一般。4822应该算是效率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拉微单,整机重量肯定不轻。2814效率一般。4822应该算是效率可以的了

哦,这样啊,我考虑下
谢谢了

网友:
4822的话看KV值~桨估计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