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FPV显示器接线的问题 找到部分问题所在

楼主(2012-11-29):
之前相机的av输出线坏了,一直没有再检查,这几日新买一个摄像头,连接上检查,发现摄像头不管接1通道还是2通道都没问题,接电脑也没问题,图传接电脑没问题,接显示器仍然蓝屏,分析可能是图传的问题,但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电脑上就行,显示器上不行?

自开始FPV后,先是用电脑当显示器,觉得很不方便,买了个7寸显示器,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觉得一堆线碍眼,就把莲花头什么的都剪了,直接从图传接收机用普通电线传输视频信号,结果就没有信号了
我的接线方法:显示器没有扬声器,所以图传音频线(白线)空置,视频线(黄线)接到显示器黄线(AV1)上,电源线公用,显示器是150元的两通道显示器
请教各位一下,难道这样接线有问题?

如图所示,红黑线是电源线,粗的黄线和白线是AV1和AV2(带屏蔽层),细的白线黄线是不带屏蔽层的AV1和AV2,黑线是两路视频线屏蔽层的接地

多谢各位指导,就不一一感谢了

网友A:
楼主试一下切换av1 和av2   另外建议楼主上几张图,我拆过几台类似显示器,给你看一下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红色+
黑色-

黄色 视频
但是有时候是
白色 视频
楼主交换下白色线和黄色线

网友A:
用图传接收机的 黄色视频去接 显示器的 白色或黄色线试一下

网友B:
同问,遇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A:
楼主你注意下你的显示器白色或者黄色线,是不是内外两层的,有一些是内部是信号线,外面还有一层铜丝,是地线

网友C:
电源线肯定错不了,红:正极,黑:负极,通电后一根一根的试,我的是170元的,有两个视频通道,视频线一般是屏蔽线,如果有屏蔽线哪肯定是视频线,屏蔽线外层线是负极,不用接,芯是视频线接在图传接收的黄线上。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一下切换av1 和av2   另外建议楼主上几张图,我拆过几台类似显示器,给你看一下

已经上图了,麻烦帮看看,我试过切换通道,可以切换,说明显示器没有故障,但不论视频输入黄线还是白线,都没有信号,连雪花都没有,一直蓝屏
刚才发现在切换图传频道的时候,切到7,8频道(5.8G)时,屏幕会短暂的闪烁变黑,貌似有信号输出的样子,但几秒钟后就又蓝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红色+
黑色-

这个。。。图传是没有问题的,显示器的白线是AV2信号,连上去一样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图传接收机的 黄色视频去接 显示器的 白色或黄色线试一下

显示器的黄白线是两路视频输入,但不论接哪路都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遇到过类似问题。。。。

那你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注意下你的显示器白色或者黄色线,是不是内外两层的,有一些是内部是信号线,外面还有一层铜丝,是地 ...

是两层的,具体的在图上,我连的是内层的线,但没有效果,关键是原来用莲花头能用,换个普通线就不能用了。。。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肯定错不了,红:正极,黑:负极,通电后一根一根的试,我的是170元的,有两个视频通道,视频线一般是 ...

我就是这样接的,但的确没有输出,蓝屏
刚才发现在切换图传频道的时候,切到7,8频道(5.8G)时,屏幕会短暂的闪烁变黑,貌似有信号输出的样子,但几秒钟后就又蓝屏了

网友D:
LZ没接地线  视频音频线都要共地

网友E:
图传是不是坏了

网友C:
首先要确定图传系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没接地线  视频音频线都要共地

问题是图传的输出没有地线啊,显示器的地线接到哪呢?与电源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传是不是坏了

图传是正常的,使用USB视频采集卡连到电脑上就能输出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要确定图传系统正常

图传是正常的,使用USB视频采集卡连到电脑上就能输出信号

楼主:
之前相机的av输出线坏了,一直没有再检查,这几日新买一个摄像头,连接上检查,发现摄像头不管接1通道还是2通道都没问题,接电脑也没问题,图传接电脑没问题,接显示器仍然蓝屏,分析可能是图传的问题,但这是什么问题?为什么电脑上就行,显示器上不行?

网友F:
这个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