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的好坏怎么判断啊?

楼主(2012-11-29):
手欠。。。。在网上拍了几个二手滤波器。。

到手后,,用万用表 X10K档位测试。。。

有的指针摆动到一定位置,然后不动了。。

有的指针跳动一下,然后又回到0位了。。。

到底哪种是好的,哪种是坏的啊。。

网友A:
这是上次托付叶工帮我收的3个滤波器   刚刚测试了一下图中右边的两个  按照你的方法 数字表 20K档位

檫   数字动都不动一下        没模拟表  不好意思   不好测试

网友:
如果技针在一定偏角不动证明电容有漏电击穿,属不良情况,如回零证明属优良产品,这种滤波器最易击穿那几只电容,很多无故跳闸查不了原因就是这滤波器引起的

网友B:
电容用万用表检测就是用电阻档向电容充电,这过程中基于电容充放电特性,当充电完成就没有电流万用表指针就回摆到一定角度位置上

网友:
这东西,有比没有要好很多。

网友C:
多少钱进的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只起抗干扰作用.有没有都无所谓.业余条件下无法准确鉴定.只能大概的确定一下电容器的好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次托付叶工帮我收的3个滤波器   刚刚测试了一下图中右边的两个  按照你的方法 数字表 20K档位

...

老兄,换了米女头像了,这个真的有用吗?我都没有办置啊

网友:
这东西用处不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老兄,换了米女头像了,这个真的有用吗?我都没有办置啊

换米女图像是必须的   顶一下靓丽的海军通讯兵嘛

      这个有用没用不好说,反正高端的严苛点的设备都配的有,想来多少对干扰波还是有点抑制作用的。尤其是对配置了变频的系统。

      没有干扰源或者系统本身很稳定,那这个装了也是个摆设,但是遇到有干扰乱跑的鸡 说不准这个一接上去就解决问题了。 一般遇到干扰了才去配这个玩意儿

      我是纯粹未雨绸缪,单独给电机调速器配的。

网友:
赶时髦花5块买了个一直没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换米女图像是必须的   顶一下靓丽的海军通讯兵嘛

      这个有用没用不好说,反正高端的严苛点的设备都 ...

完全正确,有电阻的就换掉同规格的电容就好了,本人用的西门子的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上次托付叶工帮我收的3个滤波器   刚刚测试了一下图中右边的两个  按照你的方法 数字表 20K档位

...

多谢了。。。我用的是垃圾指针表。。。平时也就来测测电线断了没有。。。数值不作参考,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万用表检测就是用电阻档向电容充电,这过程中基于电容充放电特性,当充电完成就没有电流万用表指针就 ...

我买的两个西门子的,,三个日本的,,都是指针偏摆到一定角度,,然后不动了。。。。难道都是坏的?

另外一个30A的日本滤波器,是指针摆动一下,然后回0了,很快。。。。

还有一个,接线端子与外壳,竟然可以测出阻值来。。。

显然,,卖家不会承认东西有问题,,叫我拿出依据。。。。昏死了。。

算了。。几十块钱的东西,,扯不清楚。。。

以后不会买这类二手洋垃圾了。。买新的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万用表检测就是用电阻档向电容充电,这过程中基于电容充放电特性,当充电完成就没有电流万用表指针就 ...

回摆到一定角度上??  也就是说不一定回0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进的

二手拆机洋垃圾。。。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都有,淘宝上很多。。。

不过劝你别买了,,直接买新的。。。

因为你无法判断好坏,,你判断的标准卖家不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只起抗干扰作用.有没有都无所谓.业余条件下无法准确鉴定.只能大概的确定一下电容器的好坏 ...

恩,主要是因为变频器干扰。。所以打算加上这玩意看是否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完全正确,有电阻的就换掉同规格的电容就好了,本人用的西门子的最好

要拆开么。。。。听说里面是浇筑的树脂啊,,那怎么搞啊。。

网友A:
我的也是之前拜托叶工收的洋垃圾啊    我刚刚又特意将三个都测试了,数字表与指针表结构不同 测出的反应不同,基本都是没有读数的,而且用的200K档
一般来说这么小容量的电容,顶多就是刚接上表针的时候表针动一下就应该回位了,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元件。
端子与外壳有组值的,不会中过雷吧,接火线上去  然后用测电笔试探下点不点的亮。如果外壳都带电了,那卖家也没话说了吧。这玩意儿都是封闭的拆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之前拜托叶工收的洋垃圾啊    我刚刚又特意将三个都测试了,数字表与指针表结构不同 测出的反应不同 ...

呵呵,,明天搭火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摆到一定角度上?? 也就是说不一定回0么?
理论上阻值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