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鑽用中心鑽,鋼板鑽中心孔後.再上10MM麻花鑽,像有鬼附體打不進去了

楼主(2012-11-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钻头太垃圾。。。。。。。。。。。。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中心钻可以进去。就是你钻头太垃圾。或者是你的铁板材料太垃圾、

网友:
调整切削参数,加冷却液最好了,你这个是加工硬化了,是工件与中心钻互相摩擦发热后造成产生工件硬化倾向,同时刃具发热刃口钝了。钻头重新磨,然后改变钻速看看,塔轮设计就是让你改变转速的,多试试直到找到合理范围。当然也可能是钻头买到垃圾货了,台钻一般是没有反转功能的,应该排除主轴反转这种蹊跷的事的。

网友:
是不是反了?

网友:
两个方法,先用相等于横刃的钻头开路再上十的,第二修小横刃,或从新修磨钻头加大后角

网友A:
你这个是大钻头手动钻孔常发生的事,你钻不动的位置刚好就是中心钻钻到的深度,当大钻头横刃没磨好就会横刃吃不了刀打滑,很多人会暴刀去操作,加大力度下压,结果是钻下去了但孔也偏了

网友:
1.钻头太垃圾.2.钢板非标准.含碳杂质.这样的情况经常碰到.

网友:
多方面的,加冷却液是必须的,钻木头转头都烫手,更何况钻铁?可先钻一小眼,再到钻大眼。钻头磨得正确与否?钻体质量如何?我曾遇到过见面一接吻就马上鞠躬的,还有红脸关公。慢慢琢磨,也就这几方面。没啥难的。

网友:
28為正解

橫刃台灣稱為靜點
若沒特別去磨他的話
這兒是沒切削力的
所以稱為靜點
標準麻花鑽頭越接近根部
靜點會越大
所以斷掉的鑽頭重新刃磨後
靜點需要特別研磨才行

大直徑的建議由小到大慢慢鑽上去
3mm中心鑽->5mm->8mm->10mm
大鑽頭的中心靜點大部份的人都磨不好的
依序漸進就沒靜點的問題
就像28說的
先用比靜點大一點的鑽頭先開路
就沒靜點的煩惱

网友B:
这种原因恐怕就是钻头该磨了,磨得锋利一些就好了。定心的话钻很浅的一个坑就行了,如果是工件固定不牢,或者直接用手拿着钻孔的,越是大直径的钻头,越要从头自己钻。从小孔到大孔来扩孔的话,大钻头可能抖得厉害,噪音也大。麻花钻钻普通的钢铁,只要磨好了,很容易的,钻不锈钢才有难度呢。有过钻不锈钢的经验,钻铁就太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大钻头手动钻孔常发生的事,你钻不动的位置刚好就是中心钻钻到的深度,当大钻头横刃没磨好就会横刃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原因恐怕就是钻头该磨了,磨得锋利一些就好了。定心的话钻很浅的一个坑就行了,如果是工件固定不牢,或 ...

按小到大钻以三分一直径不会抖,比如横刃三毫米,先用三的钻再用六的最后用十的,想快就直接先四到五钻先导孔然后直接十的钻。不管铜不锈钢还是模具钢按这样非常好钻,不锈钢难钻就这横刃作怪。我们做批量的一般修横刃变成s型,钻一天都没事

网友C:
你这个是中心钻的头部断在工件内了。

网友:
不会磨钻头最好是从小往大打,先用5或者6的钻打穿,然后再上十的钻,小钻头切削阻力小点,如果硬度高的材料就分三级钻,转速开低点,要是10个的钻,开高速,除非你钻头磨的超牛b,要不真钻不动d

网友:
我建议先说什么材料.常见的两种.要么铁要么钢.具体到牌号,常见的两三种,45#钢,A3钢,和304不锈钢,

前两种说是钢实质是铁.常干铁.我在立铣上,如果是批量件,我都是直接打到1档高速,1300转,直接钻,无须液冷.只要钻头角度修磨得好.不会烧钻头

304不锈钢上不了1300转,钻头无论加不加冷却都会烧.转转要降下来.660转合适.关键还是钻头的修磨的问题,锋利的关键是前角.就像车刀的卷屑槽.

通常我都是打磨机换上1.5mm切割片,把打磨片由直角边磨成圆弧边.再用这条圆弧边去修钻头的两个前刀面,开出卷屑槽,不锈钢难钻屑问题便迎刃而解.

打纯正304不锈钢凡是要加所谓加力棒的.凡是会冒烟的, 钻屑凡是会发黄的,都是钻头没磨好.

网友:
28与蒋委员说的对
跟钻头的磨削角度及横刃有关 也与中心钻的直径和钻深有关
改变钻头的角度 横刃的大小 或中心钻的直径
这种现象虽然很常见 但是也比较巧合 非得这几个因素碰撞在一起了才会出现的比较明显
这里去除了钻头及钢板质量问题

欢迎大家批评 呵呵

网友:
      看楼主也是一个很会阿谀奉承的人,事情应该还没有彻底参透了就已经茅塞顿开了。其实你遇到的问题真的彻底解决了吗,麻花钻的横刃为什么会形成不了刮削金属的功效呢。你买进的麻花钻应该是标准的麻花钻吧。它是支旧麻花钻还是支新的麻花钻呢。如果你的是正宗刃具工厂出来的标准的新麻花钻,它怎么就在静点以外的横刃处没有功效呢。要知道就是一些杂牌麻花钻也是完全可以在钢铁平面上直接打孔的。问题确实是出在横刃处,但是你就没继续探究为什么横刃这个关键部位会失效罢工呢,这个才是关键,要知其所以然,而非知其然。做人做事要达到能举一反三。
      横刃的角度是麻花钻的瓶颈,这一点没有错,麻花钻是经过无数手工艺人几百年历史使用中不断推敲改进而来的,在100多年前美国伟大的工匠莫勒先生制定麻花钻标准时就经过精心的设计,爬升角,横刃角都有仔细标注过的。这个人非常厉害,发明了莫氏锥套连接,然后把莫氏锥柄这个自紧摩擦力连接运用到机床上去,车床,铣床,磨床等几乎所有金属加工机床的工装与刀装都或多或少会用到他的伟大发明。他好像还发明了平面磨床,拿到巴黎工业博览会上去展览。
      目前麻花钻在稍微精密的砂轮机上是可以磨出横刃短与原先制定标准长度的几分一甚至几十份之一。其实中心钻就是一种横刃极短的钻尖设计的,现在市面上越来越多的麻花钻采用超短横刃磨削法来售卖,这类钻头完全可以修磨回出厂角度的。

网友:
又开始人身攻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中心钻的头部断在工件内了。

这个回答应该是最佳搞笑奖,也不是不可能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