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电池、充电器等怎么准备

楼主(2012-11-29):
想上450,如果出去飞外场的话一般买多少块
电池
,
充电器
买哪种?

网友A:
我是买了三块6S电池...一个B6平衡冲,电源自己用电脑电源DIY了一个,不过还没飞过...在组机和练模拟中
PS.模拟好难啊悬停....

网友B:
新手的话买4-8个电池,充电器可以搞个B6,电源可以用12-18V的笔记本电源就可以啦

网友C:
un a6 前期不需要保姆,两块两块的冲就可以

网友D:
A6 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