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雷虎MINI TITAN V2和V2 SE E325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11-29):
我是菜鸟,现在拿120SR和MSR X练四面悬停和简单航线都没问题了,但是这两个室外有点风就不能飞了,所以想装架大点的到室外联系一下,看到MINI TITAN V2很漂亮,但是有两种型号,不是很明白,特来请教还请各位前辈多多帮忙。
还有请问如果买V2的话还要买陀螺仪舵机,可否提供点参考意见,谢谢。

楼主:
知道了,SE是升级版的,哈哈

网友:
好机。。可是这个机机  只管飞不管炸的

网友(2013-01-07):
编号:4712      mini-titan V2        皮传版
编号:4713      mini-titan V2 SE   轴传版
编号:4716      mini-titan V2 FL   无副翼轴传版(我的机器
在雷虎的产品编号里,像4712/3/6指的是机型,后面有一个“-”接着字母A或者K。A指的半完成,K指的散件。字母后接10或者11,10意味着只有机身,11意味着随带动力设备(电机+电调 或者 发动机+排气管)
像我的4716-A11。就是mini-titan V2 FL 半完成版 带电机电调。
PS:雷虎原厂的电机电调用着感觉很好。

网友:
垂涎此鸡已有一段时间了。

网友:
建議LZ買E325 PRO,配件便宜。(但是不适合暴力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