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4 用多大的接收电? 另外怎么给vbar供电?

楼主(2012-11-29):
nx4 用多大的接收电?  舵机是高压舵机,可以2s直驱,问下nx4这个用多大的电池尺寸比较好。 另外,2s直驱怎么给vbar供电? 要改插头? 谢谢

网友:
我的MB 用转接线或改插头 插接收机供电

网友:
看样子 是新手。。。  直接入NX4  有点。。。。。

网友A:
我用的是1000mah的接收电,电池是JST插头的,我做了个JST转futaba插头的线接接收机上。接收机只要有线连着vbar就会给vbar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1000mah的接收电,电池是JST插头的,我做了个JST转futaba插头的线接接收机上。接收机只要有线连着v ...

兄弟 发个线的图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