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还能为地面站用户做点什么呢?

楼主(2012-11-29):
    入多轴开始就使用DJI的产品了,为了一张光盘花了不少钱,可过去那么久了,各种固件都更新了“N”次了,可上万买来的多点地面站却一点都没有改进,DJI在我眼中可是一大公司啊!能不能为我们地面站用户做点什么?哪怕能让这个地面站能多支持几种系统呢?地图不能用了我也不说什么了!至少能把它当作OSD用吧!
    有地面站的朋友都来顶一下吧!零度的都可以支持两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期待的就是DJI的调参软件和地面站可以再平板电脑或者手机上应用!也就是可以再安卓或者苹果的系统上应用 ...

同上 同上!看看零度!DJI这样的大公司不可能走在别人后面吧!

网友: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B:
两种系统是?楼主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
谁有dji的群给我来一个 小弟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种系统是?楼主没有说明白啊...

安桌和苹果系统,都有带触摸屏的移动设备

网友C:
把.NET程序移植到UNIX上恐怕不易吧?即便是YS也是必须在越狱的系统上跑的,不能算是大公司的行为

其实我只关心地图的问题,要跑电脑本地卫星地图办法可以有很多啊,比如在系统里开一个GIS服务,调用google或者百度离线下 载的瓦片即可

网友:
不显示地图都行呀,至少还有高度,经纬度,电压等等参数嘛,楼主说得好,我们就认栽了,就当高价买了个OSD用了。

网友:
最能做的估计是退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NET程序移植到UNIX上恐怕不易吧?即便是YS也是必须在越狱的系统上跑的,不能算是大公司的行为

其实我 ...

地图问题只是因为一段时间的特殊情况,导致了谷歌地图插件现在更新问题,之后应该会改善了。另外,研发同事也针对特殊情况做了其他方面的补救措施。所以,这块不会再存在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NET程序移植到UNIX上恐怕不易吧?即便是YS也是必须在越狱的系统上跑的,不能算是大公司的行为

其实我 ...

千红哥懂的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