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菜鸟求助 1111

楼主(2012-11-29):
小弟新手一个 新买的电调是 中特威40A电调
电机
A2208 2600KV
遥控器
是富斯CT6B 6通遥控器 今天接通电源测试了下 但是电机没有滴滴的声响
舵机
正常 看说明书说是要进行电调行程设置 但是照着说明书上操作还是不行 打开遥控器 油门调到最大 通电 电机还是没滴滴声 怎么回事啊 实在不懂了
刚刚 又试了下 我接了个舵机到接收机的2通道上 遥控器的油门可以控制 怎么回事。。。。

网友A:
什么控?电调接的几通道??

楼主:
用的 富斯6通道的 遥控器型号FS-CT6B 电调接的 接收机上的 BAT插口

网友B:
遥控器与接收机对频了没有,接收机的上油门线,舵机线等检查下,是否都正确,安全第一,先把主桨拆了再试,再按说明书一步一步操作,不要急,新手总是有个过程的。但安全是第一位的,兄弟!不知你是否是直机?说得不一定对啊

网友:
可能是电机电调,接线哪里那个香蕉头有点问题,

楼主:
在线等啊 我觉得是遥控器的问题 但是网上又找不到这个控的具体设置方法 郁闷了 电调今天我插到编程卡上 电机都还能发出一声响 说明正常的 唯独接到遥控器上 没反应 也设置不了 油门行程 恼火啊 还有一点就是 我用了个舵机接到接收机的2通道上 遥控器的油门能控制2通道上的舵机 这个怎么回事 是不是遥控器那里要设置一下呢 在线等 在线等啊

楼主:
香蕉头是用 锡焊丝 焊死了的 绝对没问题

楼主:
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了频的 我就觉得是控那里没设置好的问题 急。。。。

网友C:
电调接接收机上的BAT插口?不应该接BAT插口吧。

网友C:
舵机接到接收机的2通道上,遥控器的油门能控制2通道上的舵机,那就把电调接到2通道上。

楼主:
哈哈 可以了 解决了 谢谢啊 原来电调要接到2通道上才行 我还以为不能接这里呢 真是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