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端铣和面铣,有些搞不清楚了,在此请教

楼主(2012-11-29):
25lv的参数上有如下描述:
1.最大钻孔能力 25mm
2.最大端铣能力 16mm
3.最大面铣能力 63mm
但是7045上的又是这个描述:
钻孔45
端铣80
面铣28
如图

是端铣能力大于面铣能力,还是面铣能力大于端铣能力呢,哪个描述是对的呢?

网友:
可能搞错了吧

网友:
这里端铣刀指的是立铣刀。一般来说,端铣刀应该就是面铣刀

网友:
7045写错了。。

网友A:
7045的銘牌是找不識字的人製作的
7045廠裏組裝的工人也不識字
7045廠裏的品管也剛好不識字
所以才有了這種產品出現

銘牌錯了啦

网友A:
我的兩台1.5番nt30炮塔銑
鑽孔能力只有32mm(mt3)
端銑能力只有到25mm(換上變態的oz32夾頭可到32mm)
面銑能力只有50mm

還是7045及25lv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45的銘牌是找不識字的人製作的
7045廠裏組裝的工人也不識字
7045廠裏的品管也剛好不識字

呵呵,幽默,多谢委员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兩台1.5番nt30炮塔銑
鑽孔能力只有32mm(mt3)
端銑能力只有到25mm(換上變態的oz32夾頭可到32mm)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45的銘牌是找不識字的人製作的
7045廠裏組裝的工人也不識字
7045廠裏的品管也剛好不識字

哈哈哈
委座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