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搞定电调设置

楼主(2012-11-29):
一般无刷马达电调使用说明

功能简要说明:
1、刹车设定:无刹车/有刹车,出厂默认值为无刹车。
2、电池类型:Li-xx(锂电池)/ Ni-xx(镍镉或镍氢)两大类电池,默认值为 Li-xx(锂电池)。
3、低压保护模式:逐渐降低功率/立即关闭输出,默认值为逐渐降低功率。
4、低压保护阈值:低/中/高,默认值为中截止电压。
5、启动模式:普通/柔和/超柔和启动,默认值为普通启动。
普通启动适用于固定翼,柔和启动/超柔和启动适用于直升机。柔和启动和超柔和启动的初始转速都比较低,从启动到全速分别       需要1 秒和 2 秒,但启动后若关闭油门,3 秒内再次启动时则均以普通模式启动,以免在做一些特技飞行动作时因反应过慢而导  致摔机。
6、进角:低/中/高,默认值为低进角。
一般情况下,低进角可以适应较多的马达。但是因为马达结构差异很大,请试用各个进角以获得满意的驱动效果。为提高转速,可以将进角设为高进角。改变进角设置后,建议先在地面进行测试,然后再飞行。

特别强调 !
首次使用无刷电子调速器为了让电调适应您的遥控器油门行程,在首次使用本电调或更换其他遥控器使用时,均应重新设定油门行程,以获得最佳的油门线性。

警示音说明
        1、电压不正常警示音:电调开机时,会对电源电压进行检测,当电源电压不在正常范围内时,电调会作如下警示:“哔-哔-、哔-哔-、哔-哔-”(每两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1 秒),直到电源电压正常为止;
        2、油门信号丢失警示音:当电调未检测到油门信号时,电调会作如下警示:“哔-、哔-、哔-”(每声之间的间隔为 2 秒);
        3、油门未归零(油门摇杆未置于最低位置)警示音:当油门未打到最低时,电调会作如下警示:“哔-哔-哔-哔-哔-”(很急促的单音
        4、油门行程过小警示音:当所设定油门行程过窄时(电调设计时,要求油门行程不得小于三格油门),电调会做警示,表明本次行程设定无效,需重新设定。警示方式为:“哔-哔-哔-哔-哔-”(很急促的单音鸣叫);

遥控器编程设定电调功能:

使用遥控器油门摇杆设定参数分为四个步骤:
        进入编程、选择设定项、选择设定项下的参数值、退出。
一、进入编程模式:
        1)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打到最高,电调接上电池
        2)等待2秒,鸣叫“哔-哔-”提示音
       3) 再等待5秒,会鸣叫“ 12345(音调)”特殊提示音, 表示已经进入编程模式。
二、选择设定项:
       进入编程设定后,会听到8种鸣叫音,按如下顺序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3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则进入该设定    项。
三、选择参数值:
       马达会循环鸣叫,在鸣叫某个提示音后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则选择该提示音所对应的设定值,接着鸣叫特殊提示音“   ??? ”,表示该参数值已被保存。(此时如果不想再设定其它选项,则在2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即可快速退出编程设定模式;如果还要设定其它选项,则继续等待,退回第二步骤,再选择其它设定项)

四、退出设定
有如下两种方式退出设定。
1、        在第三步骤,选择设定值时,鸣叫特殊提示音“”后,2 秒内将油门打到最低点,则退出设定。
2、        在第二步骤,选择设定项时,当电机鸣叫出“哔——哔——”(即第 8 个设定项)两长音后,3 秒内将油门回到最低点,则退出设定。

网友A(2013-01-13):
                                  花牌·好盈電調適用嗎    是不是不用编程卡也可設定電調    先謝謝~~

楼主(2013-05-11):
引用 网友A:
花牌·好盈電調適用嗎    是不是不用编程卡也可設定電調{:1_41 ...

你们买回电调都懒得看说明书,其实说明书上讲得很详细的(除非杂牌),其实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习惯+copy=non创新,其实这样也挺好的

网友:
好贴,学习了!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B(2013-06-14):
购买产品后,先看说明书再说!

网友C:
电机不能缓慢启动,就是这个原因吧。正找不到说明书呢,谢谢

网友D: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E:
不同电调设定相去甚远,难用"一般"来说明

网友F(2013-07-25):
不同的电调设置方法不一样的。

网友G(2013-10-08):
正好需要

网友H(2014-09-13):
收下慢慢看

网友I(2014-10-17):
进来看一看。。

网友I:
进来看一看。。。。。

网友J(2015-05-10):
每种电调都这样吗

网友K:
这就是电调说明书电子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