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根据什么参数来确定选用飞机的电机,电调的?

楼主(2012-11-29):
如题。。。新手不明白。。。给个飞机,不知道用什么
电机
装上去,求只是普及。。什么参数来确定飞机用多大的电机啊???

网友A:
先要确定是前拉还是后推 再就是翼展和重量 个人拙见 不对请楼下指正

网友B:
很多因素:重量,机型,翼型,自己的爱好,推重比的个人要求......等等等等

网友C:
多多潜水咯

网友D:
一般规律:电调电机大小和飞机的重量大小成正比,腰尾推的一般要高kv值的,总之多看贴吧,不是一两句花能说清楚的。

网友E:
三D,特技机大电机。 练习机小电机。另外和重量有直接关系。5,6百克的练习机用2212电机刚合适。1公斤左右的练习机。用2217动力比较充沛。 另外还要考虑KV。 高速机高KV电机,驱动小直径,大螺距桨。低速机用低KV电机,驱动大直径,小螺距桨。

网友F:
先吧你的飞机照片 参数 发上来,大家给你参考,多几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G:
看看这个能对你有帮助吗?电机参数,桨参数,电池参数,机型的相互关系
http://bbs.mx3g.com/thread-26985-1-1.html

网友H:
首先估算飞机的总重量,然后再根据具体飞机类型来确定所需的拉力,特技类的建议拉力达到重量的1.5倍以上,练习机建议拉力为重量的80%~120%,速度型飞机则在保证转速的前提下使拉力尽量接近或超过一倍重量,此各人口味不同无定法,但要注意控制重量。
大致需要多少拉力知道后就可以参考各种测试数据来选择电机了,在这同时要注意,3D机型要大直径小螺距桨的动力组合,高速机型需要小直径大螺距高转速的组合。
还有一个因素是重心的配平,有些机型如果有头轻的现象,可以用大一个级别的电机。

网友I:
从书上看到的,飞机总重量(g)/454=磅,每磅需要电机的功率为:
50W-70W是缓慢飞行
100W 运动飞行
150-200W激烈飞行
如3磅的飞机运动飞行:3*100=300W,以此选择电机。
再除以电压就是电流,再选合适的电调,至于KV值,只是根据扭矩大小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