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数线圈圈数

楼主(2012-11-29):
如图的线圈,在不拆开怎么数圈数?

网友A:
l量一下截面积。再× 3/4。得到大约的圆面积,再除 单根线的圆面积,得到大约的圈数。

网友B:
按照电感量计算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数一数有多少层,每层多少匝,可以算出大概的匝数。
比较准确的方法是量一下直流电阻,然后根据漆包线的直径和紫铜的电阻率算出每米的电阻值,用总电阻值除以每米的电阻值得到漆包线的长度,再根据圆环线圈的外径和内径计算出具体的匝数。
前一种方法比较简单,但很粗略。
后一种方法比较精确但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数一数有多少层,每层多少匝,可以算出大概的匝数。
比较准确的方法是量一下直流电阻,然 ...

忘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另外绕一个匝数已知的线圈,和这个线圈放在一起,加上铁心,在已知匝数的线圈上通上准确的交流电,测量两个线圈的电压,根据电压比和已知线圈的匝数去计算这个线圈的匝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用核磁共振能测量这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另外绕一个匝数已知的线圈,和这个线圈放在一起,加上铁心,在已知匝数的线圈上通 ...

这样算,需要很精密的万用表吗?

网友:
剪断了,一根根数。嘎嘎。

网友:
业余条件下用间接量来得到的圈数误差很大的。还是老老实实地一根根数。

网友:
称重量,算出长度,再换算成圈数。

网友:
剪断了,一根根数。嘎嘎,这样数最准

网友:
为什么要数圈数??

仿制一个的话  测测电感量 不就得了??  最多在测测Q值

网友:
用圈数感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忘了还有一种方法,可以另外绕一个匝数已知的线圈,和这个线圈放在一起,加上铁心,在已知匝数的线圈上通 ...

这种方法才是正规渠道

网友:
给你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比什么方法都快。

13528736537  郭姐

楼主:
引用 网友A:
l量一下截面积。再× 3/4。得到大约的圆面积,再除 单根线的圆面积,得到大约的圈数。

体积法的误差跟绕的松紧有关的,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感量计算

又是一方法,在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