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玩油固要多少米啊??便宜的。。容易调的!

楼主(2012-11-29):
如题。。。新手想入个油固。。。小金色好吗??40级的、、、我只有一个天7控,其他都没有,不知道整套买回要多少米呢??求高手推介

网友:
容易调的不便宜啊

网友:
新手就玩油机,厉害

网友:
新手不一定不能玩油的
油的教练机还不是一样

网友:
当然,非要让新手飞3D机那肯定要出问题

网友:
机摔多了就晋级为老手啦

网友:
40小金星,整套2000上下

网友A:
最近很热的15级的全套500多就可以玩起来

网友:
发动机一套140元,空机200元,再就是舵机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很热的15级的全套500多就可以玩起来

那个东西新手要想玩得转的话~~基本上很难

网友:
有套46级的发动机 带油
还有标准舵机。。。。
QQ929776873
如果LZ是新手   真不建议上手就入油机

网友:
说得都好像以前新手就有电的可以玩?
关键不是电的油的,还是要有人带入门,注意安全是主要。

网友:
我也是新手,入的9CC汽油机装40级维纳斯
LZ可以关注下我的帖

网友B(2013-02-12):
大金星不错  378元  三叶46  370元  舵机*4  200元  甲醇 4L 120元  还没算螺旋桨  点火器  火头  接受电 啥的.不带控1500元就够了

网友C:
我的飞机配置;我就用天七以作参考。25级小飞燕。300元。三叶25级不到300元,点火器套装80元,启动器250元。3003共4个120元,天九接收机,200元。任意接收机电源和电池150元。手动加油器75元,飞机油约120元一桶。友情提醒,飞机用15%的油不容易熄火,发动机要充分磨合,大约低油门和半油门一小时,少量全油门。发动机调好了,应该是乱轰油门不熄火,没有油门反应延迟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配置;我就用天七以作参考。25级小飞燕。300元。三叶25级不到300元,点火器套装80元,启动 ...

我用的也是天7,现在也想入手油机,一个人单飞没有师傅带,有点怕弄不了,朋友传授点经验,介绍一下怎么入手。谢谢!

网友:
太霸气了 油机呀 新手

网友:
没师傅带不建议上油机,油机要调试的。唯一的指教就是模拟器~死磕模拟器吧。死磕3月,一切OK

网友:
我自己做的 1000多了 还没飞呢

网友:
想好调整的发动机就上OS46发动机,因为加工精度高、油针不敏感、稳定性较高,三叶的没老鸟带的话会让你头大的,不过三叶要是调好的话还是不错的,飞飞练习机的话天7也能凑合用了~~~~~~~~~~

网友:
机型推荐大金星之类40级的练习机,天7可以玩,我原来也用很久没出什么问题,发动机选择50级左右的,好调整,动力足,品牌建议选择os,好调不费心,三叶就不一定了,想少走弯路最好直接上os, 价格估计在1500-2000左右全部,看你选择发动机和舵机的品牌和型号了

网友(2013-03-22):
学习一下,挺好

网友:
新手直接上油机,霸气外露

网友(2013-05-03):
新手也玩油机呀

网友:
油的主要是太麻烦了,维护调试就能玩死你。

网友:
新手上油机很正常呀,我们这几个新手都是上油机都单飞好好的了.

网友:
看个人能力了,有能力低价钱也可以玩的很给力!

网友(2013-09-01):
看看看,谁有大金星的链接啊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金星不错  378元  三叶46  370元  舵机*4  200元  甲醇 4L 120元  还没算螺旋桨  点火器  火头  接受电 啥 ...

发个
大金星的链接,谢谢

网友(2014-06-11):
容易调的不便宜

网友(2014-08-17):
15级的我也搞过一个。还好吧。那是车用的发动机。配下来称了3kg
最后全油门飞。
呵呵!拉缸了!

网友:
路过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以前都是飞油机的,最重要是当地找个师傅带。
学会调整发动机之后很容易的,就是2只油针。熟悉后靠声音,不熟用转数计。
至于维护基本没什么,甲醇发动机每天飞完后把发动机里的油烧干直到点不着为止。长时间不飞的话在活动部件上点润滑油。就这么多了
四冲多个活门间歇调整,那个几年才调一次。
航模很大一部分就是动手能力,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我每年都会带几个学生,还是建议40级上单翼教练机加OS46-55发动机,飞行和抗风性能好,可以学到正确的操控方法。
现在接收机带自稳定系统,这个有好有坏,好处是如果你自学可能帮到你,坏处是就算你能完成起降但你还是不算会飞。
去找个师傅,好的师傅会帮你学的更快加上省了砸飞机的钱,我想老模友不会介意教你。
网上有很多飞机设置和发动机方面的知识可以阅读搞清楚原理,还有就是飞行的基本操控例如怎麽用副翼和升降舵转弯。
接着上模拟器练,最重要练大脑条件反射,因为飞机方向不同操控不同。
最后跟师傅去外场,从航线开始练起。每个起落要有明确的科目(就是练什么)和总结(降落后和师傅讨论下哪里做的好和不好,怎么改进。以及接下来的科目)
建议踏踏实实虚心学习不要逞能,直到自己游刃有余再单飞。毕竟飞机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以上希望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