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如何选配漂移车舵机

楼主(2012-11-29):
不知道各位玩漂移的都配什么
舵机
呢?
要多快的比较好?
或者有什么推荐?
最好价格不要太高?150内的都能接受

网友A:
漂移车舵机应该是随意,9克的都差不多,主要是车架

网友B:
LS的别乱说,9G舵机装车上?我敢保证一打舵就直接把舵机秒了,1:10电车最起码用35g舵机。
漂移车对舵机要求没竞速车的高,随便来个辉盛金属齿1:10车用舵机就行

网友C:
主要是车架

网友D:
你要进角准确的话~漂移精度要高~~用数字舵机·~7公斤左右就够了~~价格估计就200左右~ 楼主你可以搜搜

网友E:
看看围观一下,顶贴拿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