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G这个云台怎么样?

楼主(2012-11-29):
ATG这个云台怎么样?

网友:
我在用还可以,看看我拍的视频吧

网友:
我也用过,不要与Z15比还可以的,对得起100多元。

网友:
除了便宜适合新手玩性价比高其他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A:
目前使用中,个人使用感受:1、结构太软,不能挂大的照相机,而且会传递低频振动  2、俯仰结构需要改进(我自己也改了)不然视频跳动厉害 3、横滚结构的连杆需要加长,且俯仰舵机必须要配好的,用一般的舵机会产生抖动 4、虽然采用了多重防震措施但是减震效果一般。 5、价格便宜,需要改进和调试,不适合新手。

网友:
我就是用这款云台

网友:
这个一般

网友:
不航拍,FPV还凑合。

网友(2013-02-13):
我也用这款云台,有点单薄啊

网友(2013-05-11):
我也在用这个云台,调试中,侧倾舵机偶尔会抽搐,不知咋回事。。

网友:
9克舵机就不要想了,至少3003这个级别的~云台舵机不单单要速度,还要有力量,不然不但拉不动云台,还把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使用中,个人使用感受:1、结构太软,不能挂大的照相机,而且会传递低频振动  2、俯仰结构需要改进(我 ...

可以给个详细的配置么?我就是用这个云台的俯仰舵机是辉盛9g的,太不给力了,一卡一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