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51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请问有FMS1.4米P51的大哥们飞机不加电池全重多少?求赐教!!就是空机+电调+舵机+接受一起多重

网友:
起码1500克

网友A(2013-02-18):
你是V7的,还是老款重量不同
4S 2600mah以上电池,直接插到底不用试重心,原厂电机直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V7的,还是老款重量不同
4S 2600mah以上电池,直接插到底不用试重心,原厂电机直接上!

苦哥,我的P51应该是老版的,就是后起落不能收放的。尾平和尾直丢失了,你那有没这方面的库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苦哥,我的P51应该是老版的,就是后起落不能收放的。尾平和尾直丢失了,你那有没这方面的库存?

没有库存也要给你搞定,旺旺找我吧。

网友(2013-06-29):
引用 网友A:
没有库存也要给你搞定,旺旺找我吧。

苦哥,你是P51的代言人

网友:
我也喜欢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