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面铣和表面铣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11-30):
看西马特 x2,说明书

.端面铣容量 16mm

表面铣容量 30mm

这两个含义区别在哪里?

网友A:
兩者刀具不同
端銑是用端銑刀
長的和鑽頭差不多
用來加工大平面的效率較低
一般拿來加工小細節的部份

面銑用面銑刀(我在廣東時工人叫飛刀)
長的像個圓盤
早期上面的刀粒是焊上去的
現在刀粒均為螺絲鎖上去的
大多用來掃大平面
小細節無法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者刀具不同
端銑是用端銑刀
長的和鑽頭差不多

一般,小于20mm的,就是端铣刀。

如果目的是面,而外园不是重点考虑,那就是面铣刀了吧。

网友:
立铣刀是端面铣,铣刀盘是表面铣,是这样吗?

网友:
爱好这行,就得花钱上设备,基本的都得有,买到手一用就知,永生难忘。

网友:
面铣50都上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