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ORIGIN 无刷定速电调 Mx-10A 问题

楼主(2012-11-30):
本人有两套黑金钢电机+ORIGIN 无刷定速电调 Mx-10A (都是MCPX用的)如图 ,现在把其中一套装再GCP上,给GCP改无刷 按照ORIGIN 无刷定速电调 Mx-10A (华科尔CP用的如图 )的电调信号线接法 接的信号线  哪知道电机启动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进去编程了 没啥效果 有哪位大虾帮助下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和我用在MVPX上面的 在 Blot 买的10A电调貌似好像,,到现在都是启动不顺,没转起来过,起一下转一下就停了,

网友B:
看你折腾。顶起来找人帮你

网友C:
这个电调用在华科尔GCP上,,,信号要在驱动mos管上取

网友D:
难道真的质量方面吗,能上高清图解的吗

网友E:
呼叫聪少呼叫SUVSUV搞不定,快点现身

网友F:
兩種電調似乎在信號輸出地方不太一樣,看圖吧!

网友G:
我用98元x少可编程电调也是 现在开始启动难了 电压低的时候要启动好几次才行

楼主:
我用编程器 编程了 也还是这样 这是我 电调写入的编程 请大虾 指点 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用在MVPX上面的 在 Blot 买的10A电调貌似好像,,到现在都是启动不顺,没转起来过,起一下转一下就停了 ...

兄弟后面你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折腾。顶起来找人帮你

哈哈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用在华科尔GCP上,,,信号要在驱动mos管上取

具体怎么弄 能指导下吗 QQ31234262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真的质量方面吗,能上高清图解的吗

在cpx上可以正常使用 应该不是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过,看看,学习  s

学习ing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折腾吧。。。。

贵在折腾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呼叫聪少呼叫SUVSUV搞不定,快点现身

太忙了啊 呵呵

网友J:
Input polarity 设置到 1 试试 对频后稍稍轻推油门在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兩種電調似乎在信號輸出地方不太一樣,看圖吧!

信号线引出点好像 一样 不过CP的中间好像有带字的 东西不知道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98元x少可编程电调也是 现在开始启动难了 电压低的时候要启动好几次才行

CP专用的用在 上面也这样吗  那你试试编程 把缓启动关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Input polarity 设置到 1 试试 对频后稍稍轻推油门在拉下来

这个开始就试过了 后来有位大虾 让我设置到二试试 也一样 在cpx上 TX定速模式 我就是轻推油门然后电调响一声 然后拉下油门 就可以正常启动了 CP上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始就试过了 后来有位大虾 让我设置到二试试 也一样 在cpx上 TX定速模式 我就是轻推油门然后电调响一 ...

根据描述只能用于MCPX旺旺问B牌客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贵在折腾 哈哈

错,贵在真实

楼主:
引用 网友I:
错,贵在真实

再接一句 货真价实

楼主: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了 直接用信号线找 MOS主电机油门信号 就好了  在厂家 厂家一直强调 两个电调不一样(电路一样但是元件不一样) 不能通用 哎现在的厂家啊 都希望什么都行都是专用的 好赚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弄 能指导下吗 QQ312342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