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冒烟了,求电子大神给看看~

楼主(2012-11-30):
现在模拟器,高频头都没反应了。
示波器检查模拟器输出,有信号输出。但是我那个示波器也是个老古董,不知道信号幅度多大。

原件编号Q201,不知道是啥型号的三极管啊。。。

网友:
不懂啊,来坐沙发看高手了。

网友:
烧成这样,怎么烧的?出的时候叫我。我收。

网友A:
很好修,找个有ff9的人问下管子上的印字。

一般都是电压高了,或者电池插反了。

网友:
目测能修,问题不大,出的时候叫我 我收

网友:
根据电路分析下    看样子不像是三极管可能是稳压块·

网友:
烧成这样

网友B:
目测貌似E接地。npn的几率比较大。类似1AM之类的贴片。

网友:
你要拆个同样的型号的板看看,是什么管子型号,再买一个回来,安装之前先万用表对比好板量一量,看电阻,三极管内阻是否差不多一样!

网友:
好控也会烧滴,中、低控用户就不必为升级纠结了,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
目测是稳压块。

网友C:
应该是稳压管,2端都接了电容,而且周边走线很粗,三极管一般不会这么接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一个接在输入电源端,一个脚在电源输出端,一个接地,如果是,恭喜是稳压管,只要知道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就可以找到很多替换的。

网友:
呵呵  杯具  安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稳压管,2端都接了电容,而且周边走线很粗,三极管一般不会这么接的。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一个接在输入 ...

目前已知其中一个脚通往高频头。
一个脚接地。
另外一个脚来自主板,似乎是PPM信号。

这个怎么看都是一个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修,找个有ff9的人问下管子上的印字。

一般都是电压高了,或者电池插反了。

估计是电压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貌似E接地。npn的几率比较大。类似1AM之类的贴片。

有个接地,有个接主板过来的信号,估计是PPM。
有个去高频头的输入。

这个应该是个NPN的?
我弄个8050替换上咋样?

楼主:
弄好了。
断开烧坏的元件,发现模拟口信号输出电平恢复正常。猜测肯定是个三极管。
联想最早改造的时候2.4g信号就是随便找个PPM输出就可以了,那么模拟口的输出肯定应该可以直接给高频头用。
直接用夹子加上,开机,果然,一切ok。
于是焊接直接从ppm输出到高频头,一切搞定。

经过仔细检查电路,发现我原来检测到12V电压的地方,原来是经过三极管放大以后输出给高频头的PPM信号。估计是原来72M高频头时,需要更高的电平来工作。现在2.4g的高频头不需要那么高的电平也可以工作了。

经过拆解高频头,已经确认了12V电压输入。

买的功放板标称是3w * 2的,按照5V输入,需要有超过1A的电流。
控上没有任何一个开关可以经过这么的电流
而如果直接从电池输入,又有静态耗电的问题。
暂时放弃了扩大音量了,哎。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NPN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