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架飞机,试飞秒炸!

楼主(2012-11-30):
拉错舵了,倒栽葱,浆断了,机身左侧撞断,还有飞机向左偏是什么原因,请老手指点!是左侧偏重了?

网友A:
这个机机 电机 要下右拉1度

网友:
新手基本都是秒炸

网友B:
不该上纳粹标志~~

网友:
电机太正直了,飞机就飞左偏

网友C:
电机要有下拉和右拉角,克服反扭。
还有,倒栽葱,是俯冲扎地还是拉抬头拉筋斗以后扎地?前者估计是头沉或推杆太猛,后者是拉杆一直未松或头轻,个人认为新手拉杆过猛而且不知回中的情况居多,我刚开始飞的时候就是总是无意识的不断拉杆。。。好多回都是拉杆不松造成失速炸机。。。

网友:
没错没错,电机要往右偏一点。

网友:
没有电机下拉和右拉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要有下拉和右拉角,克服反扭。
还有,倒栽葱,是俯冲扎地还是拉抬头拉筋斗以后扎地?前者估计是头沉或 ...

多谢高手指点,现在正在做第二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该上纳粹标志~~

这好像是佛教的,法西斯的是顺时针的,应没记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佛教的,法西斯的是顺时针的,应没记错

原来如此,一直以为都是一样的。

网友:
秒炸,是新手必须的。LZ头像给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好像是佛教的,法西斯的是顺时针的,应没记错

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机 电机 要下右拉1度

其他类型的机机要右拉么?

网友:
其实接受机天线不用放在外面的

网友:
玩过直机的俺表示,固定翼上手比直机容易多了,全部自己组装调试,第一次起飞降落都很顺利,轻松无比。甚至第一次升空就做了横滚和垂直机动。
楼主自己做的比较牛啊,俺都是买的自己装,省的做的不好飞不起来打击信心。
不过怀疑楼主没玩过模拟器的,舵面反应很重要啊。俺首飞固定翼打舵都不用思考的,模拟器的功劳。

网友:
哈哈,楼主的机机和我新手的时候一样的飞机,一样的情况,也是起飞后偏左,秒炸,可以理解

网友:
这机机稍微小小差地就是要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