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8G,500MAH的图传怎么改成外接音频的问题

楼主(2012-11-30):
    请问这种5.8G,500MAH的图传怎么改成外接音频?淘宝上的商品介绍虽然有,但图片和实物并不完全一样,是否就把图中右下角那下圆的MIC以及它上面那个十字的电位器去掉就可以了?可在淘宝上找到的改装说明如下图:
    上图中有一句“连接白线音频和黑色负极”,白线指的应该是第一张图中的4脚 ,“黑色负极”指的是什么?是指1脚那个本来应用于向摄像头输出的负级?还是指第一张图里右数第2根负极输入线?
    另外,第二张图中左上角那个黑色的大圆零件是管什么的?我的这个零件外圈磁环掉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漆包线,不知会有什么影响?如果打算换个新的上去,应该买什么规格?

网友:
我觉得吧:外接音频直接连接麦克风位置即可。去掉麦克风,查看麦克风的引脚,它有一个引脚是直接与麦克风的金属外壳相连的,看看这个引脚在原电路板上是哪个焊点,这个焊点就是负极黑线。另一个引脚就是音频输入白线。然后用万用表查找这两个焊点对应的外接插针即可。
黑色三脚电位器是调整麦克风灵敏度用的,如果不去掉应该可以用来调整外接音频的音量大小。
黑色圆形是电感,看看上面标注的数值,对照着买一个就行。标注10意为10Uh,标注101意为100uh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不接外部音频,想使用板上自带的这个MIC,耳机里传来的只是噪音,而不是MIC录下来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试成功过吗?

网友:
屏蔽电感是 220UH/3A 10*10*4的

网友:
关于外接音频的 可以去掉一个472 电阻   欢迎加入QQ群 36671646 一起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