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50 这样的机架怎么安装xxd 的电机啊?? 另外配螺丝!? 还是另外开孔啊????

楼主(2012-11-30):
z450 这样的机架怎么安装xxd 的电机啊?? 另外配螺丝!? 还是另外开孔啊????

网友A:
那不是有四个螺丝孔么?

这是我遇到的最怪异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有四个螺丝孔么?

这是我遇到的最怪异的问题了

那就是另外配螺丝咯!!!!

自带的螺丝太短啊!!!

网友B:
自配3*8的螺丝就行了

网友:
据说绑在腿上

网友:
配点长的!!

网友:
原来是装电机的问题,自己买螺丝吧

网友:
只能自己弄螺丝..我是弄的3*10的..然后把xxd的电机座垫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配3*8的螺丝就行了

嗯 好!!!!!!!!

网友:
电机座垫下面可以增加强度 按长度另配螺丝。

网友:
去五金店买一些M3螺丝 长度够就行 我就这么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