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800+WKM在少一轴情况下的平衡问题

楼主(2012-11-30):
本人新人,已入手S800+WKM。看论坛里的多位大侠说S800在空中即便有一个电机停止运转,也可以安全的返航降落。本人就想起前几天飞的时候,有一个机臂的桨断了,遂全部取下后,尝试直接用6轴5桨起飞,发现不可能飞起来(一要离地就倾斜)。联系到这两点,有如下2个问题请教各位:
1、起飞和降落本身应该是一个可逆过程,既然空中从6个电机停掉一个到五个电机都可以正常下降返航,为何5个电机(6轴5桨)的情况下不能起飞呢?
2、我后来又尝试了下把没有桨的那个机臂以及他正对的另一个机臂取掉,即让S800+WKM在对称四轴的情况下看能否起飞(调参软件里面已对机型进行了更改),结论也是不能飞起来(一要离地就倾斜)。不是WKM飞控的平衡能力很好么,为何这种情况(感觉升力也还是够的)在平稳四轴时也不能平稳起飞?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安全的返航降落?不是的,只是自旋下降,降低损失而已

网友:
楼主可不要乱搞哦,尤其是你的第2种做法(调参改变机型),已经很危险了。六轴变四轴,可不是这么改的。

网友:
WKM在六轴或八轴缺少其中一轴是,是会不断自旋,这时候使用航向锁定,可以把飞机拉回来,再强行降落,并不是自己返航降落哦!

网友:
你的理解上有问题,而且会带来危险的。

网友:
冗错性能厂家怎么不正式给个说法。有or无?

多一个“轴”要多花费 至少 500元吧 ??

没有冗错能力,要那 六轴、八轴 何用 ??

网友:
LZ适合当科学家,勇于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