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最廉价的A轴尾顶————将谐波轴锯了

楼主(2012-11-30):
谐波减速器+手紧卡盘做轴最简单了,就是尾座不好做。
叶工想出一个最廉价、最简单的制作方法。

找来一只东方60 五相步进电机,注意,必须是带定位环的,这个才能与电机架的定位圈尺寸一致,安装上去后基本可以说无晃动感。
谐波的定位环尺寸是一样的,这样两者的同轴度就满足了。

楼主:
这是一只报废的电机,无法转动,所以要拆开,去掉转子磁钢,换轴承,重新安装。
尾部的波浪弹片可以增加1~2只,这样提高压紧力,提高窜动力量。

用正常转动的电机就不用拆了,就是成本高了一点点。

楼主:
组装后的样子。看起来挺好的。

楼主:
从淘宝上订购了一只65手紧卡盘,估计明天就能到货了。

网友:
哇靠…还省了活顶针了,叶工高人

网友:
老大就是老大,,,,,,,,,,,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这些是穷人们才想出来的办法,丢人啊!

网友:
这主意好,我正要想做A轴,可以借鉴一下,谢谢

网友:
果然聪明!~

网友A:
叶公有那么多步進拆机进电机,,,,,,经常去拆机厂,小心核辐射,,,,建议购进一只辐射监测装置,确保自身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叶公有那么多步進拆机进电机,,,,,,经常去拆机厂,小心核辐射,,,,建议购进一只辐射监测装 ...

晕,我的垃圾都在床底下,正要切baopi,这样可以省了?

网友:
夹具如何搞

网友:
等着看做好的A轴

网友B:
江湖传言步机电机不能折开

叶工你连磁钢也拆下了

这个强的。

不知有没有所谓的掉磁现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淘宝上订购了一只65手紧卡盘,估计明天就能到货了。

手紧卡盘到了吗??  质量觉得怎么样??

楼主:
廉价65手紧卡盘到了。

明显,这个应该是精度瓶颈,凑合着用吧。

准备将谐波轴从根部切除,充分利用这个根部的小法兰平面,带螺丝孔的,非常适合平面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江湖传言步机电机不能折开

叶工你连磁钢也拆下了

小电机拔转子,磁性下降明显的。
大电机不明显,原因简单。

网友:
大电机不明显,原因简单。

网友:
不错有,有创意!

网友:
不错不错,等着慢慢看

网友:
想看下叶工怎样把这个没螺丝孔的卡盘装在平面上

楼主:
将谐波轴锯了。

话说双金属锯条挺好的。

网友:
坐等下文

网友:
嗯,我看剧的很仔细的,看来设计A轴为轻量级工作,完全可以,我们普通玩家还是A轴实用啊

网友:
大电机不明显,原因简单????

网友:
顶叶公,叶公无敌

网友:
话说 尾顶都是能往前顶的,你这个怎么顶。
不会是松底座用手推着顶上,再紧底座吧,这样就有点愚了吧。
手推的话能对正吗?凭感觉?那还有啥精度了。

网友:
坐等看精度!

网友:
这个好.  高度都不用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