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动心了 有木有~~~

楼主(2012-11-30):
      建议零度开发类似苹果parrot ar.drone2.0二代飞行器类似功能 无线视频信号通过Wi-Fi直接传输到路由,然后设置苹果哪种界面由平板电脑直接控制四轴, 这样的话就不用为所谓的图传 还有坑爹的7寸显示器 数不清的线头电源甚至连遥控器都省掉了 !想想一个平板电脑就能飞能取景。。。。多么狭隘   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 就是放大Wi-Fi的信号使得其在3km以内都能收到信号就ok 据说这不是什么问题!
算比帐   遥控器2800  图传700左右 监视器700  锂电池等。。。这些要花掉4200 左右 而苹果parrot ar.drone2.0二代 加上电池、电机、飞控、图传、遥控器软件、漂亮的机壳(强烈建议商家给零度小斯做个四轴保护壳,也安全飞行,被四轴的桨叶打到太蛋疼了,跑题了!!) 才2500 !! 欢迎零度出个模块叫WI-FI 图传模块,欢迎零度把遥控器集成到IPAD里!模友肯定买单!!
零度动心了有木有!!!!!商家动心了有木有!!!大家动心了有木有!!!!! 心动就赶快行动
附上苹果parrot ar.drone2.0二代飞行器宣传视频(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靠点谱 欢迎拍砖

网友A:
这货我试过,就算是用iPad,遥控距离超过30米后就开始危险了,因为信号变得很弱。

网友B:
广告就是假………………这样飞,早就把人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我试过,就算是用iPad,遥控距离超过30米后就开始危险了,因为信号变得很弱。

WI-FI信号太弱  但是遥控器的信号也存在此类问题只不过不明显罢了  前提是在加装信号放大设备的情况下(淘宝有卖价格都可以接受)  在配合现有的GPS等飞控功能!
在下拙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广告就是假………………这样飞,早就把人砍到了

是广告传达的是飞行体验  从实际角度上讲  此飞行器配备了两个机壳  有个是把桨叶保护起来的!很安全    希望不久的将来在零度小斯上也能看到

网友:
这货不抗风吧!玩具。。

网友:
用wifi看图像估计你飞机掉坑里了,IPad还显示在飞行...

网友:
X6也可以手机平板操作啊 WIFI图传不行的 延迟太严重 距离也不行 零度试过了 放弃~~~~

网友:
廣告就是廣告,拍的會變神仙也可以

网友:
广告是吹牛逼的,图传延时严重的狠,根本没法灵活操作,而且屏幕触摸的精度很差,有类似的游戏,用屏幕触摸的,你去操操看,跟本没法正常飞。

网友(2013-01-03):
玩具和能投投入应用的设备是两码事!

网友:
飞过表示看屏幕飞根本不靠谱,延迟太严重了,而且原厂电池太短了。我都改了借口用自己的2200毫安时的电池飞。而且感觉始终是个玩具,飞的时候老抽~

网友(2013-03-18):
wifi觉得不靠谱

网友:
就等dji的ipad地面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