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四轴,玩兔子的一点点经验。

楼主(2012-11-30):
玩四轴有一阵子了。从最初的只敢在家里悬停,到现在开始户外刷锅,真是happy了!

当然,因为兔子对我来说调整容易一些。

因为我是比较笨的,让我玩APM之类的开源飞控,看帖子我就不敢折腾。因为我的出发点很简单,要飞的开心,不要修的累死。

虽然我现在依旧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修飞机,但是我还是可以搞到爽飞,因为兔子飞控需要调整、弄的就那么点东西。

今天happy过头了,把腿摔断了。

回来想了一个多小时,这条腿,我该怎么办呢?后来还是决定补好这条腿。

经过一个多小时裁剪、比对、打眼,终于将这条腿复原了。

在前期玩兔子的时候,我玩的简单,就超声波与CF。

目前CF问题我已经完全搞定了,但是超声波问题还没有搞定。

在前期调整磁罗盘时候,我按照兔子的说明书,完成三轴旋转,但是按照说明书调整罗盘根本不能实现罗盘校准。

通过看模友的视频,学到,想调好罗盘,需要更多轴线的旋转,来校准罗盘。这个,大家知道就行了,我就不拍视频了,论坛真正的兔子高手都有视频。要仔细看。

但是超声波问题我一直没解决,今天会拿到新买的超声波模块,待快递到了再看看吧。

还有个问题是CF干扰问题,之前我校准罗盘后,真的很准。但是一推油飞行,罗盘就乱套了。

接上软件观察,推油,罗盘数据波动到几百度…………

后来又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真的是整整一天时间,来重新给四轴布线,我最大的收获就是:

CF推油干扰源来自电调信号线!!而不是电源线。通过给电调信号线双绞之后,我靠,推油启动电机,罗盘数据波动为正负1-2左右。

好吧,请记住这个干扰源。我等不怕干扰,只怕不知干扰来自何方。

哦,我还有一个感悟,就是小四轴用桨保护器的好处。

虽然桨保护器不够美观,上O型圈很麻烦,但是因为O型圈的缓冲作用,真的能完全保护电机轴不会轻易

弯曲。我前期在家练习悬停的时候经常炸鸡,但是因为飞的低,炸鸡无损伤。截止目前共炸断O型圈3个。心疼ing……

看过我以前飞小瓢虫的视频的大侠都知道我飞飞机爱炸,刚开始飞四轴时候也是那般磕磕碰碰。我想如果我用了

子弹头,估计电机早就报废了。因为很多时候我炸鸡之后,桨都是掉落了,而不是断掉。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了。以后有想法再说。

网友A:
全下来一共多少钱?
早就有这个想法。

网友:
这个什么机架,造型不错!!!

网友B:
调信号线加个圆圈的小磁铁是不是也可以解除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信号线加个圆圈的小磁铁是不是也可以解除干扰问题

没测试过,真搞不清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下来一共多少钱?
早就有这个想法。

315+65*4+15+59*4+15+60+800+40+100+工具……
机架  电机          电调         电池 控    桨    充电器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测试过,真搞不清楚呢。

你可以试看看,要在还有种方法就是用铝箔纸包起来

网友:
LZ 加我Q1226955197  有问题找你

网友:
楼主手艺高!桨保的确是比子弹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看看,要在还有种方法就是用铝箔纸包起来

你知道兔子没穿衣服,我怕铝箔碰到它,肌肤之亲,不好。我之前铺了铝箔,又当即撕掉了,现在就这个双绞,好得很哦。当然有磁屏蔽环更简单的!

网友:
传说中的接骨?厉害 很精致的架子

网友:
电调的信号线确实很干扰罗盘的,双绞是很不错的方法

网友:
不应该啊~碳纤那么脆?

网友:
不错立刻整改

网友:
有空也试试磁屏蔽环

网友:
辫子编的不错嘛!!

网友:
双绞是怎么做的?直接把电调的红黑白线辫子就行了?

网友:
   留个记号····有空再看····················

网友C:
请问我用锡箔纸把线都包起来,,甚至把电调也包起来,,是不是能完全避免电磁干扰??

网友D:
双绞真能那么凑效?

网友:
不错,什么架子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绞真能那么凑效?

我的亲身经历,确实效果显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我用锡箔纸把线都包起来,,甚至把电调也包起来,,是不是能完全避免电磁干扰??

这个需要你亲自尝试才能得出结论的

网友D:
我的兔子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了,无论怎么弄都是很抖,机体也不知道搞什么了,换了又换都是震动厉害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整一个电调分配版呢,不仅实用而且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兔子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了,无论怎么弄都是很抖,机体也不知道搞什么了,换了又换都是震动厉害

重刷兔子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为什么不整一个电调分配版呢,不仅实用而且美观

我现在的样子,比电调分配板还要美观,还要省重,更加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兔子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了,无论怎么弄都是很抖,机体也不知道搞什么了,换了又换都是震动厉害

在检查机架震动后确定机架震动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给兔子洗脑。像螺旋桨啥的,摔过之后都会失衡

网友:
尽管我飞的技术不好,但幸运的是从来没炸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