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曲线和浆的角度问题

楼主(2012-11-30):
在调螺距曲线时,其中的M点是不是浆的水平点?

网友:
这个螺距曲线具体对应多少角度我使用螺距尺实测的,从来不看螺距曲线上的百分比,只看多少油门的时候多少角度。M点看你飞3d还是普通模式,普通模式就不是0点,3d的时候是

网友:
先调好3D模式,m点是零点
在此基础上再调普通模式

楼主:
是不是装机时,控上M点设0,调好后,再将M点往需要的角度调整

网友:
装机调试时按3D飞行模型是调整好所有模型的机械调整,好了之后通过遥控器软件设置NOM  IDEL  IDEL2飞行模式,  模型的机体机械调整都是在3D模式下为基准,当然如果你不飞3D,怎么调都没事

网友A(2013-01-08):
哪来的"M"点?

我的T6J是5点曲线,就是1、2、3、4、5点。“M” 是指哪一点?中点吗?(3点)

网友(2013-03-26):
引用 网友A:
哪来的"M"点?

我的T6J是5点曲线,就是1、2、3、4、5点。“M” 是指哪一点?中点吗?(3点)

5点的曲线,m就是指第3点了。

网友(2014-04-27):
我的华科尔的有7个点,L 1 2 M 3 4 H点,我就是用螺距尺边量边调的,油门0时螺距-2度。百分之50的油门时螺距+5度。百分之百时9度。只飞航线,不玩3D,因为纯新手,不知道这样对吗,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