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铜套改轴承

楼主(2012-11-30):
铜套时间一长就不行了.改了轴承阻力明显减小,电池也经用.

网友:
轴承都是自己量尺寸买的,应该很麻烦吧

网友:
改的好,阻力变小,铜齿更耐用。

网友A:
老兄,你应该再简单介绍下用了哪些规格的轴承。

网友:
恒龙改轴承要打磨轴,因为恒隆坦克的波箱轴是3.5MM的,我找遍某宝也买不到3.5x6这个型号的轴承。把轴打磨成3MM的就行了,3X6的法兰轴承又多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应该再简单介绍下用了哪些规格的轴承。

3×6×2.5的法兰轴承,TB有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3×6×2.5的法兰轴承,TB有的是.

哦,这个规格果然比恒龙波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3×6×2.5的法兰轴承,TB有的是.

我的波箱今天下午应该能到,到时候研究研究,准备上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波箱今天下午应该能到,到时候研究研究,准备上轴承

很容易,把波箱固定螺丝一下.铜套轻轻一搞就下来了.6MM的法兰轴承刚好和铜套孔一样.齿轮和齿轴一上就好了.轴承厚一般是2.5MM.厚度不太影响.

网友:
早就该改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轴承在电机固定架上打孔,然后装上去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容易,把波箱固定螺丝一下.铜套轻轻一搞就下来了.6MM的法兰轴承刚好和铜套孔一样.齿轮和齿轴一上就好了. ...

恒龙的波箱轴是3.5MM的,要打磨轴才能装3MM的轴承,恰恰3.5MM的轴承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轴承是在电机固定架上打孔,然后装上去的吗?

固定架上,铜套拿掉就有6MM左右的孔,轴承轻轻一按就能装上,如果有点紧,就用锤子轻轻敲进去.如果轴大于3MM就按楼上说的两头轴尖打磨下.

网友C:
输出轴的轴承尺寸是多少啊?

网友:
输出轴应该是又轴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轴的轴承尺寸是多少啊?

输出轴买5X9X3.5的法兰轴承,只能换这个,另外一边的铜套是拿不下来的。

网友:
哦,谢谢。之前看他们有人装轴承,说齿轮轴打磨得不同心就废了,所以一直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