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g菜单设置 问题 fbl100 还没上天

楼主(2012-11-30):
菜单如何设置啊  再问下这个充电器能充这电池

网友:
先对频,对频先开遥控再接直升电源(注意这个个时候,直升机离高频头的距离最好是零距离)如有问题找厂家解决。

网友:
没用过扶她吧,楼主还是详细看看控的说明书吧。充电器可用,但必须一次冲2块或三块电。

网友:
不知道你要设置什么     给你中文说明书吧      我用10CHP   就是按这说明来设置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19578a05bed5b9f3f90f1c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