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20cc sony摄像头为何花屏?

楼主(2012-11-30):
为了减重,把520cc sony摄像头拆开,结果再装上去,出现如下的花屏。没有拆卸前,也测试过,一切正常,请问是哪里出了毛病?

网友:
镜头被异物堵塞?????图片太少角度太差,看不清。

网友:
也有可能你弄丢了某个透镜。看样子是完全无焦点。跟镜片有关。

网友:
应该是镜头问题,调下焦距

网友:
貌似那个叫摄像头虚焦,不叫花屏。。。

网友:
主板拆下来,重新放好

楼主:
应该是镜头问题,调下焦距----怎样调焦距? 是扭动那个前部突出的圆柱体?

楼主:
的确是那个头部突出的圆柱体调整焦距,现在调整好啦,谢谢上述XD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