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compass assisted head free mode?

楼主(2012-11-30):
我有一个四轴,iPhone控制的。(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8970
昨天想想head free真是不错,前提是操作者不动的情况下,但是如果操作者转两圈,你还能准确操作么?

于是我想了下,把iPhone的罗盘引入到我的四轴的控制中,如果我转动一个角度,就告诉我的四轴,这样四轴就可以根据我的脸的朝向head free了。由于我是直立行走的,这个其实是facing free。哈哈。

结合iPhone的加速度计(陀螺仪也可以),想想就觉得棒。

还记得跑赛车的时候,大家身子往转弯方向倾斜么?呵呵,看来我的四轴就是怎么玩的了,哈哈

楼主:
这样刷锅是不是我自己转圈就好了?

网友:
有想法好主意。

网友A:
三轴重力感应操作么……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重力感应操作么……这个可以有

加速度计我已经用上了,我现在是要加入罗盘支持。这样就可以让四轴以我面向的方向为头了。我转它就转。

网友(2013-05-19):
引用 楼主:
加速度计我已经用上了,我现在是要加入罗盘支持。这样就可以让四轴以我面向的方向为头了。我转它就转。

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实现比较简单,要分两步实施。但只要改一个地方的代码。

第一步,正常开启飞行器的无头功能。实现不管飞行器转向那个角度,操作者不转向的时候,直接操作  前后左右 都能正常动作。

第二步,你的iPhone根据解锁之后,转动过的角度,调整自己发出的 前后左右 控制信号,就能实现。

==================

第二种方法,比较直接,但要改2个地方的代码:

重新定义遥控信号的含义 前后左右 分别为 北南东西。iPhone根据操作者的意图和自己的角度,直接发出北南东西的命令。 飞控收到命令后,根据自己罗盘信号,作出相应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