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弱弱的问一个导轨的疑问

楼主(2012-11-30):
小弟是新人,弱弱的问一句:如果我要做啃铁的机器用上面的线性导轨好还是下面的光杆好

楼主:
机器要做全45钢   做工也比较结识厚重的那种

网友A:
100元大还是10元大?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元大还是10元大?

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啊

哈哈,这么熟悉的照片,这个不是我的X轴吗?嘿嘿!!!

楼主:
呵呵 是啊  以后要想你请教啊 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么熟悉的照片,这个不是我的X轴吗?嘿嘿!!!

呵呵 是啊  以后要想你请教啊 大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是啊  以后要想你请教啊 大哥

我也是新手,看等级就知道了,也是第一台机器,遇到太多问题了,有时候都快崩溃了,每天晚上搞到12点,不过看到加工出来的东西就满足了呵呵,前期图要设计好,包括防护,限位,润滑,冷却,我就是没考虑到那么多因素走一步做一步,搞到最后问题都来了

网友:
我把所有的机器都换直线导轨了!

网友C:
用燕尾槽吧,便宜

网友A:
相同精度下,燕尾槽比线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燕尾槽吧,便宜

燕尾的摩擦力大哦,而且调节好像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同精度下,燕尾槽比线规贵

哦,这样还是用线导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新手,看等级就知道了,也是第一台机器,遇到太多问题了,有时候都快崩溃了,每天晚上搞到12点,不 ...

我现在在纠结导轨的选择啊   大哥  我想问下你的十字架有多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在纠结导轨的选择啊   大哥  我想问下你的十字架有多重

80多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多公斤

你QQ多少我加你  QQ聊方便点